新越 logo600 菜鸡日常

楼主(2022-09-16):
第一次拍视频 还整的有点紧张哈哈 电池3000的 不是3300
太无聊 把妙600折腾成logo600。算下来成本还是不低的 想改的还是建议收二手 技术菜 只能飞到这样了...   反正自己感觉手感比妙要好

楼主:
舵机也说差了

网友A:
这么大个机子用来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机子用来炸,,,,,

应该有5 60起落没炸了 其实能一步一步练基本功的话 炸机频率至少降一半

网友B:
我看成了“炸鸡日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成了“炸鸡日常”

下回改瞎飞

网友C:
楼主分享下配件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下配件清单

配件太多 我算了下 大概2800左右  不如收二手  我就是没事折腾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件太多 我算了下 大概2800左右  不如收二手  我就是没事折腾一下

怎么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么多

因为logo配件价格略高

网友:
这个改了炸鸡便宜

网友:
另外可以换成飞越logo碳纤维机身和飞越头罩

网友D:
主轴可以用妙,但要用妙的前皮带轮,不过旋翼头比原厂短了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可以用妙,但要用妙的前皮带轮,不过旋翼头比原厂短了一截

我这个用的logo主轴 妙的皮带轮  炸鸡确实便宜 别炸头罩就行哈哈

网友E(2023-02-22):
老铁,我也有台logo想要换飞越配件,原厂炸的实在伤...请问有更换的配件清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可以用妙,但要用妙的前皮带轮,不过旋翼头比原厂短了一截

请问,这样改,是否影响logo的主轴固定座的位置?  飞越主轴+飞越皮带轮+logo大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铁,我也有台logo想要换飞越配件,原厂炸的实在伤...请问有更换的配件清单不~

整个尾巴,尾管,尾撑,尾拉杆全部可以转新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整个尾巴,尾管,尾撑,尾拉杆全部可以转新越

配件已经在路上了,原厂的一次性桨夹我也换新越的了

楼主:
旋翼头 整个尾巴 皮带  主轴我还用的logo 剩下也没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