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西新问题dji A2飞控

楼主(2022-09-16):
装机后完成所有调试。横滚,俯仰动作时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偏转角度,大概15~20度左右。调参软件没有任何报错,也没看见调参软件上有关于调整角度的选项,请老手给些提示

网友:
传感器有没有放正。或者换个遥控器试试

楼主:
就一个imu和gps,还有啥传感器?

网友:
就是imu啊。你说还有什么传感器

网友A:
我猜你是长时间没有飞 然后没有校准地磁 我记得A2 有这个校准过程 具体看下官网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长时间没有飞 然后没有校准地磁 我记得A2 有这个校准过程 具体看下官网的说明书

已解决
新问题
gps模式下目前都正常,如果切姿态模式,无论在飞行还是没飞,均闪红灯(满闪),调参软件上却没有任何报错
其中电池是满电,一级电量报警未22v。各种校准已完成,且飞行场地优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长时间没有飞 然后没有校准地磁 我记得A2 有这个校准过程 具体看下官网的说明书

已解决,地磁没问题
imu安装数据输入错误,低级错误。。。。

网友(2023-04-1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新问题
gps模式下目前都正常,如果切姿态模式,无论在飞行还是没飞,均闪红灯(满闪),调参软 ...

有可能是LED的灯珠坏了一个

网友:
如果是往一个方向偏的话,也有可能是机架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