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飞机火头一直通电会伤害火头或发动机吗?

楼主(2022-09-16):
最近做了个点火器,给甲醇机的火头供电,由2200毫安的电池供电,12伏转1.2伏,由遥控器控制通电与断电,问题是:一直给火头供电,会伤了火头吗?会伤着发动机吗???

网友:
只要选用正确的火头,不会烧坏。安全起见可以调到1.1伏

网友A:
有专门的遥控火头模块,开关控制,打开后如果不关,15到30秒降压到0.8至1.0v,也可以主动关掉,不关的话怠速可以降低很多,尤其是怠速不稳的发动机,瞬间满血复活

网友:
老通电 肯定会减少寿命   关了就行

网友:
不伤!热火头不是火花塞,只是段发热丝给缸内加热,温度还没发动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遥控火头模块,开关控制,打开后如果不关,15到30秒降压到0.8至1.0v,也可以主动关掉,不关的话怠速 ...

专门的遥控火头模块?给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的遥控火头模块?给个链接吧

淘宝搜索火头稳压模块

网友B:
通电会不会影响点火正时,一直加热,估计会提前点火,如果要一直通电,可能要换偏冷的火头。结果和不通电用合适的火头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电会不会影响点火正时,一直加热,估计会提前点火,如果要一直通电,可能要换偏冷的火头。结果和不通电用 ...

不会影响正时之类的,因为热火头再发动机里边一直都是处于红热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影响正时之类的,因为热火头再发动机里边一直都是处于红热状态

通电应该会不会比不通电温度高,点火应该会比不加电提前,造成类似爆振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发动机的功率。
从前看的资料里说最好的点火点在进入上死点前一点点,具体是多少没记过,就定性的了解了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应该会不会比不通电温度高,点火应该会比不加电提前,造成类似爆振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发动机的功率。 ...

汽油机才有点火提前角一说,甲醇机火头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处于红热状态,所以通电不通电对缸压好的机器影响不大,但是对缸压一般的机器来说可以降低怠速,而且怠速更稳定。汽油机因为有霍尔感应器,当磁铁转过霍尔底下才点火,所以才有点火提前角一说。

网友:
我的观点来自于多年前如获至宝的中学科技特刊后来出来工作,没带走,被老爷子当破烂处理理。
一直耿耿于怀,但老爷子扔的,做儿子的也不敢说啥。

网友:
一直通电会影响火头的寿命,不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