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羽翔F120

楼主(2022-09-17):
入手羽翔F120,飞起来很稳,动力还可以,但比不上F05,用来练手很好,初步看一下,旋翼头应该和F05几乎一样大小,草地上应该比较耐摔。休闲飞是一款不错的飞机。

网友:
很不错的小机子,就是尾电机不耐用,估计是机身太重,尾电机压力太大,我这个不到一星期尾电机就坏了,我的伟力K123一年多了尾电机还好好的

楼主:
8520尾电机还可以,不知是3.7v的还是7.4v的,主要看中尾电机便宜,跟换方便。

楼主:
炸鸡了,打在树枝上,桨夹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了,打在树枝上,桨夹坏了。

共用 的

楼主:
f120已经偏重了,换金属桨夹更重了。有意向换金属十字盘。

网友:
我国庆试试用九鹰318A的金属旋翼头总成看看,初步看是通用的

楼主:
修机心得,螺丝胶打得太多了,横轴螺丝好难拆;十字螺丝很容易滑丝,是败笔。

网友A:
还有一个设计缺陷就是尾电机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来自电调上同一个5V降压模块,尾电机快不行的时候容易电流过大导致5V电压保护,导致接收机突然断电摔机,我就这样摔过,应该单独设计尾电机供电。尾电机不行的时候顶多不锁尾,不至于接收机失去供电造成摔机。

网友B:
为什么天地飞rf201s接收机对不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机心得,螺丝胶打得太多了,横轴螺丝好难拆;十字螺丝很容易滑丝,是败笔。

把十字螺丝统统换成M1.4的内六角,容易拆也不容易射桨,还有马达固定的螺丝统统换成1.5头的内六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天地飞rf201s接收机对不了码

这种机器一般只兼容两类的外接接收机吧,地平线的卫星接收要不就是futaba的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一般只兼容两类的外接接收机吧,地平线的卫星接收要不就是futaba的SBUS

我用的dsmx的小卫星,拆了壳,裸装,重不了多少

网友B(2022-10-20):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一般只兼容两类的外接接收机吧,地平线的卫星接收要不就是futaba的SBUS

已经成功对频了,这机子就是个坑,上回轻微炸了一下,只断了个尾管和机架,捡起来拿手上启动好坏,发现电机外转子摔弯了,2轴都是好的,大写的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对频了,这机子就是个坑,上回轻微炸了一下,只断了个尾管和机架,捡起来拿手上启动好坏,发现电 ...

不要轻易说坑这种话,等多炸几次积累的反馈多了再汇总才具有权威性,要不就是个人运气问题,就像我连续三个M1舵机和F120首炸就断尾管座,都是我个人运气问题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设计缺陷就是尾电机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来自电调上同一个5V降压模块,尾电机快不行的时候容易电流过大 ...

观察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一般只兼容两类的外接接收机吧,地平线的卫星接收要不就是futaba的SBUS

rf201s 的 W.BUS 兼容 SBUS

网友:
110S,然后直接跳过这台上M1EVO或者M2EVO&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