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床车刀选择的“弯路”

楼主(2022-09-17):
六七年前在这个论坛翻了很久,看了很多大神的帖子,获益匪浅。但关于小车床的车刀选择、刃磨一直没找到满意的答案。
调主轴、调拖板、数控刀片、焊接刀、高速钢刀,搜各种关于车刀的视频、文库,虽然车出的工件尺寸确实越来越准确、粗糙度越来越好,但还是不满意,不停的尝试、思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终于找到了好的方法,今天没事又打开论坛,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你们一点帮助(几年前也发过,不过不太仔细)。

小车床受限于自身刚性和功率,工业车床的车刀选择并不合适小车床,数控刀片一致性好使用方便,但要获得满意的表面质量需要很高的线速度,小车床的转速一般低于2000转,而且大多加工的工件尺寸不大,要达到数控刀片合适的线速度几乎不可能,车削的尺寸越小,线速度越低粗糙度越差。
硬质合金车刀(焊接车刀)相对数控车刀对线速度的要求要低,刃磨合理能获得较好的表面质量,但要避开积屑瘤容易生成的线速度,积屑瘤只在中等切削速度时产生,要获得较好的表面质量,就要高速或者低速车削,小工件依旧很难达到足够的线速度,而低速车削的话,硬质合金车刀太脆,不容易刃磨得很锋利,小车床很多都是无级变速,低速的时候扭力很小,用“不够锋利”的硬质合金刀,很容易闷车。
高速钢车刀韧性好,可以刃磨得非常锋利,低速车削时阻力更小,可以避免积屑瘤对工件表面的影响。工业车床刚性够、扭力够,一般不会把车刀磨得太过锋利,不然太不耐磨,磨刀频率影响生产效率。而我们小车床主们,加工量小、不赶工期,完全可以用非常锋利的高速钢车刀作为精车刀使用,以获得足够好的表面质量。

楼主:
图片是A3钢,是用最后图里的车刀车的

网友A:
好贴,请教您滚花刀选择哪一种,我的是210的小车

网友B:
直接一片数控刀片,开槽的0.2角,转速高,走刀慢,精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片数控刀片,开槽的0.2角,转速高,走刀慢,精车完成

刚性差,容易让刀大小头、椭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请教您滚花刀选择哪一种,我的是210的小车

用上下对压两个滚轮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性差,容易让刀大小头、椭圆。

白钢刀当然是好的,现在的人都懒,白钢条硬了砂轮也磨不动,所以都用刀粒,其实看视频网站钟表车床用的都是白钢刀,甚至是手持刀

网友:
还可以铣刀当车刀用呢,就是持久性不太好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选数控刀片好,选主、副刃角较大的、有断屑槽的那种(类以铝用刀片,有锋利感)
高速钢偶尔会用一下,选加硬的。

网友C:
A3想车光的确不容易,材质太软了,白钢刀磨刀是个大问题,就图片上的那个断屑槽,一般人磨不好,而且业余玩家一般也没有好的磨刀机,顶多有个砂轮就不错了,想用砂轮机磨好那么小的断屑槽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想车光的确不容易,材质太软了,白钢刀磨刀是个大问题,就图片上的那个断屑槽,一般人磨不好,而且业余玩 ...

就是砂轮机磨的,手拿稳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得有个好砂轮机,砂轮要有棱角。

网友D:
刀粒才3块,用红包几毛钱包邮,1个三角刀粒3个头,家用玩好久好久不用磨,根本没有不用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粒才3块,用红包几毛钱包邮,1个三角刀粒3个头,家用玩好久好久不用磨,根本没有不用的理由!!!

我没说不用啊,我也用刀粒,但小车床刚性不足、转速不够,刀粒不够锋利,车外圆远端让刀产生大小头,车小直径工件线速度太低,表面粗糙度差,精车用锋利的高速钢车刀,可以获得很高的尺寸精度和较好的表面粗糙度。
我个人使用的是180的无极变速小车床,用02角刀粒车外径10mm工件,低变速带轮最高转速1050转,线速度不过30米左右,正是积屑瘤容易产生的速度,表面粗糙度很差。不加尾顶长度50mm的圆远离卡盘端就大0.03mm,长度100mm的工件加尾顶,中间段也会比两端粗一些。归根结底就是刀粒的锋利度不够,车床刚性不足导致的,而用高速钢低速精车最后2刀就可以避免上诉问题。
每种刀具都有各自的特点,灵活运用获得满意的效果才是最终目的,我只是提供我的思路给大家参考。

网友E:
我家的菜刀都是我磨,自认为磨刀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可是我磨的车刀简直了,绝大多数时候车出来的都是锉刀一样的表面,用来磨指甲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一说一,这光洁度非常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菜刀都是我磨,自认为磨刀的水平还是不低的,可是我磨的车刀简直了,绝大多数时候车出来的都是锉刀一 ...

我是菜刀不会磨,主要是没兴趣。。
车刀跟菜刀不一样,菜刀是长刃,车刀是刀尖

网友:
同感,我买的那个砂轮机是非标的电机,打磨焊接车刀磨不快,白钢刀倒是很轻松磨的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不用啊,我也用刀粒,但小车床刚性不足、转速不够,刀粒不够锋利,车外圆远端让刀产生大小头,车小 ...

不加尾顶长度50mm的圆远离卡盘端就大0.03mm,长度100mm的工件加尾顶,中间段也会比两端粗一些。

你这不是车床刚性不足,是调整的不对。估计是大小托板间隙没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性差,容易让刀大小头、椭圆。

进给小,走刀慢。高转速

网友F:
其实不考虑耐用,小切削量,为了获得表面光洁度,做个模型用,车钢件用铝用刀片也够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不考虑耐用,小切削量,为了获得表面光洁度,做个模型用,车钢件用铝用刀片也够锋利。

直接抛光也行吧

网友:
以前做机械时收集了很多断了的钨钢铣刀,磨外圆刀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高速钢车刀的图片里,卷屑槽的形状看起来像是用金刚石打磨针做出来的?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走刀速度稳定性,我的180车床改电子挂轮之后,走刀非常平稳,车削表面光洁度有了明显提升

网友(2023-01-06):
老哥说的很有道理,难怪油管上的小车床博主在加工时很少用数控车刀呢。
我的工件加工面光洁度不好原来是线速度低了

网友:
磨硬质合金刀和高速钢刀用的砂轮材质不同,还要选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