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8磨床主轴有人拆过吗?

楼主(2022-09-18):
618磨床主轴有人拆过吗?想拆下清洗加油,后端的
电机
芯子不知道什么拆下,老宇青618的

网友A:
我用过的618电机和主轴是联轴器连接的,把电机锁紧螺丝拆了 电机就下来了。

楼主:
谢谢了,我这个是同一根轴的

网友B:
同轴的拆装容易伤轴承,非必要不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