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F120的人不多?!

楼主(2022-09-19):
出货有些天了,请多点玩家说说对它的感受。
跟S2上市时相比,它很寂寞。

网友A:
f120我有一个,感觉有点不跟手,可能我菜吧
而且感觉十字盘的塑料件太单薄了
稍大点炸鸡估计坏

网友B:
尾电机不行,到手三天已经死掉一个,新换的的尾电机也快要完蛋,虽然有刷不经用,没先到会这么快,相比伟力K123买来这么长时间尾电机一直没换过,F120机子重,尾电机压力大,要不就是厂家选用尾电机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不行,到手三天已经死掉一个,新换的的尾电机也快要完蛋,虽然有刷不经用,没先到会这么快,相比伟力 ...

你好 尾电机 我们也是经过测试的 3D视频你也看过  你把坏的电机联系你的卖家 我这边直接找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20我有一个,感觉有点不跟手,可能我菜吧
而且感觉十字盘的塑料件太单薄了
稍大点炸鸡估计坏

十字盘太单薄了 下一批改

网友:
现在本来新人急不多,怎能跟S2比?S2就是当年的亚拓150X,是高手的小玩具,但要比亚拓150X要耐用百倍,飞控算法也收拢了大佬们的心,本地大佬对它是大赞特赞,然而我还是飞回我的K120和470,对我来说,侧摆都不会,管他是F120还是S2,都一个样

还是我的K120跟手,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尾巴急拉螺距也不甩尾,至今也没玩坏一个尾电机,蚊子机还是用减速大齿有绝对优势,才5克的马达2S就很暴力,再暴力就要射大桨了

网友:
说F120 的不多 因为我们羽翔也没有在国内炒作。只是用最好的性价比 回馈国内客户

网友C:
我今天就炸断了十字盘,螺距不跟手,怪我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就炸断了十字盘,螺距不跟手,怪我菜吧

刚才 回复你了 工厂调价  十字盘 现在 售价 搞到30 一个  利润很低了 卖家也要赚钱  45有点贵  我已经通知了

网友D:
請前輩,有人有建議的3D螺距設定的數據嗎,我怎感覺用說明書3d建議的曲線設定,我飛起來怪怪的
,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前輩,有人有建議的3D螺距設定的數據嗎,我怎感覺用說明書3d建議的曲線設定,我飛起來怪怪的
,感謝

这机子飞起来本来就怪怪的,还是K 120了跟手省心,买这个主要是为了证明坚持飞K120是非常正确的,无法替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飞起来本来就怪怪的,还是K 120了跟手省心,买这个主要是为了证明坚持飞K120是非常正确的,无法替 ...

看结构,f120是要比k120要好,应该是你飞惯k120而已,你已经完全适应了k120的,突然转另外的机子不适应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结构,f120是要比k120要好,应该是你飞惯k120而已,你已经完全适应了k120的,突然转另外的机子不适应罢 ...

应该是还没调到合适F120的数据,我除了螺距行程,其他完全是用K120的数据飞的,不过重要的是两台机重量级别不一样,虽然的他们大桨尺寸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还没调到合适F120的数据,我除了螺距行程,其他完全是用K120的数据飞的,不过重要的是两台机重量级 ...

F120 是定速 K120 不是定速 油门曲线都不一样 你怎么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120 是定速 K120 不是定速 油门曲线都不一样 你怎么飞

电调定不定速油门3D曲线都是固定值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调定不定速油门3D曲线都是固定值吧

3D K120 以前都是100 定速80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3D K120 以前都是100 定速80 就行

K120换了AEO的1106 马达,换上普通的F3P两克小舵机再加上用朗宇M1的又轻又暴力的小电池简直就是台神机了,6号拿给我师父飞自旋翻,那定点和线性超一流,超出预期,还是用K110的塑料旋翼头飞的

楼主:
K120死于舵机,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120死于舵机,可惜了

舵机问题到我这已经解决了,看我咸鱼师父自旋翻的视频,多定点和线性!

我可能是走到了狗屎运,乱打乱撞搞到了这批牛逼的两克小舵机,这个假期才请到师傅各种3D测试,之前只是我自己那点水平翻两下,

我之前也买过淘宝其他两克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舵机而且是1.25插口的,舵机摇臂是不通用的,反应要慢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K120死于舵机,可惜了

我也试过用两个原装舵机和一个我的替换舵机混装(螺距舵机位置为测试舵机),反应完全一样,飞起来3D也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