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舵机沙沙响,自救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2-09-19):
如题 。

这零件质量也确实不好

有时候打舵,听里面沙沙响,舵机臂还抖动

我拆开看,也没发现扫齿

请教各位模友,有什么自己动手解决的方法没?

不想买了……这质量不愿再花钱……

或者谁推荐一下别的品牌的舵机?

楼主:
忘了说了,看论坛里有人说拆了舵机,往里面加点煤油?这是什么原理?用别的油可以吗?

网友A:
老版本机身可以淘汰了换110S机身装上不死舵机

网友:
这个是里面的电机碳刷磨损差不离了。不想失控的话,早点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机身可以淘汰了换110S机身装上不死舵机

什么不死舵机?推荐一下

网友:
碳刷即将磨损完的节奏,电机出力不稳定了

网友:
K110上的平政1.9克舵机已经过时,不适合用在经常练习的机子上面,花钱是小事,关键是炸鸡频繁经常要拆,把主板的舵机插口都拔坏,现在厂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新版本的K110S可以用普通的两克舵机了,我不知道淘宝其他人卖的2克舵机怎么样,我手上这批是直接用在K120了飞了40个电炸了好几次水泥地都没问题,K120横轴都炸歪了继续飞,后悔的是没定制成为jst1.25的插头,当时是打算用在1克的sfhss接收机上jst1.0插头,只有多用三个转接口了,自己有空也可以剪线驳接换成1.25的更简洁一些

楼主:
有模友在旧机架上装过2g舵机吗?我知道大小不一样,有能分享一下改装经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