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 甲醇 求助

楼主(2022-09-20):
各位大佬,最近飞了一个老款的三叶15机和46机,感觉油机还是蛮有感觉的,现在想入个小os的甲醇机,15-35级别左右,在网上查了查,发现有la fx fp等等等等(型号?)想自己查有什么区别,可是怎么也查不到相关信息,这里只能求助大佬们帮忙了,想了解一下这个os发动机的相关型号和参数,顺便问问大佬们一般机子都在哪买,我怎么感觉好像海鲜市场比某宝卖家还多一些,哈哈哈。

网友A:
fx有前轴承,寿命长,价格相对其他两款贵一些,LA,FP为简易款,无前轴承,是铜套结构,价格便宜一些,其中LA后盖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有前轴承,寿命长,价格相对其他两款贵一些,LA,FP为简易款,无前轴承,是铜套结构,价格便宜一些,其中L ...

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B(2022-10-21):
OS淘宝卖的都是新机 ,款式就那些了 ,因为新品本来就不多 ,海鲜市场是多年存货 ,所以品种较多 ,而且价格相对好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淘宝卖的都是新机 ,款式就那些了 ,因为新品本来就不多 ,海鲜市场是多年存货 ,所以品种较多 ,而且价 ...

现在淘宝上新的OS甲醇发动机感觉有点贵呀,基本都是900上千左右,好像还只有那2、3家店铺在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淘宝上新的OS甲醇发动机感觉有点贵呀,基本都是900上千左右,好像还只有那2、3家店铺在卖。

那就海鲜市场喽

网友C:
90年代,0s的15级也就是2.5cc的当时就卖9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年代,0s的15级也就是2.5cc的当时就卖9百多

90年代,那时候900多应该起码抵现在5000都不止吧。

网友D:
fx是滚珠轴承寿命很长,有付油针可以调低速,la是简化板铜套轴承寿命有影响,没有付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是滚珠轴承寿命很长,有付油针可以调低速,la是简化板铜套轴承寿命有影响,没有付油针

感谢科普。

网友E(2022-12-26):
FP,LA是简易版,没有轴承,其中LA有些零件是塑料的,另外LA还有蓝色的版本,俗称蓝精灵,不过蓝色涂层质量不太好,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脱落。FX,AX是标准版,现在淘宝上卖的应该都是AX二代。如果是新手强烈推荐LA46,非常稳定好用,单油针也很好调试,寿命问题更不用担心,基本都是炸坏,很难用坏的。有轴承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后换轴承,尤其是使用含硝基的燃料,无轴承则不需要,也基本不需要维护保养。

网友F:
ax也有副油针,os官网有相关说明,上来直接46或55,稳定性油耗方面都还不错,还抗风,主要是是35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LA是简易版,没有轴承,其中LA有些零件是塑料的,另外LA还有蓝色的版本,俗称蓝精灵,不过蓝色涂层质量 ...

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ax也有副油针,os官网有相关说明,上来直接46或55,稳定性油耗方面都还不错,还抗风,主要是是35也不便宜

都不便宜,海鲜市场蹲了很久了,一直找到机会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