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dupilot如何切换摄像头

楼主(2022-09-20):
大佬们,我用的matek h743 wlite飞控,有两个摄像头接口,如何设置能让两个摄像头来回切换?

网友A:
有专门的视频信号切换器,搜“信号切换 航模”或者“信号切换 fpv”都有,通过一路pwm信号控制

网友(2023-09-14):
买个视频确换器,3个摄像头,用个3段开关

网友B(2023-11-03):
user2就是切换的

网友C:
号切换 fpv”都有,通过一路pwm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