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助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2-09-20):
记得之前有模友说可以用固定翼的V尾混控来实现用一个遥杆控制坦克的前进后退和左拐右拐,当时刚入门啥也听不懂,有会设置的大哥吗?还望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找两个舵机来试试就明白了了。没有控的话很难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个舵机来试试就明白了了。没有控的话很难说明白

主要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线,大哥能给讲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线,大哥能给讲一下吗?

2017年注册号,舵机接线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7年注册号,舵机接线都不会?

以前玩船多,从来没接触过V尾的飞机,我是不明白坦克左右两个电机两个电调,这两根电调线应该插哪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玩船多,从来没接触过V尾的飞机,我是不明白坦克左右两个电机两个电调,这两根电调线应该插 ...

看说明书。先用舵机把这个功能玩懂了,再换电调。无设备言语说明很难很难,当面交流可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