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磁性表座居然不平

楼主(2022-09-22):
盘他,
上铣床铣,这表座的使用面感觉像是砂带机磨出来的,极度不平。
严重影响使用

楼主:
洗完之后平整很多了

楼主:
接下来铲刮,由于经费有限,这次依然使用玻璃做平板,平板用磨料打毛,上显示剂并用纸抹平。可以看出工件接触面其实依然很不好。

楼主:
是这样放上去的,然后手尽量握低点,在平板上画圆圈

楼主:
每遍大约三分钟,看到接触面一点点变好,其实由于经验不足和工件小没有夹持工具,左手按住工件,右手铲刮。导致每次铲刮量很小,效率太低。

楼主:
没忍住,中途想使劲铲,结果搞砸了

楼主:
搞到天黑,铲刮痕迹还不均匀,不过看显点现在接触面均匀度好了很多,顺便把油漆重新喷上,明天早上就可以完工了

网友A:
我一般用砂纸解决这个问题,装上表,伸直表杆测量一个固定位置,然后用手指按压四个角落,找到不平的地方,用砂纸或者油石做局部修磨,一般几分钟就修好了

网友B:
车一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砂纸解决这个问题,装上表,伸直表杆测量一个固定位置,然后用手指按压四个角落,找到不平的地方, ...

主要是想顺便练习铲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一刀就行

车一刀太快了,剩下的时间没得玩了

楼主:
成品完工,效果棒棒哒,心里美美的

网友C:
这个事情我也干过,淘宝买的垃圾表座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情我也干过,淘宝买的垃圾表座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实体店买的,一个这种液压的,一个普通杆成量品牌的。结果都是歪货

网友D:
个人感觉找块玻璃垫上砂纸平推可能更快更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找块玻璃垫上砂纸平推可能更快更平整。

砂纸打磨,容易弄成曲面,一般四周边缘会出现磨多的情况

网友E:
铣床铣一点就行,两边就平行了,还嫌不够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床铣一点就行,两边就平行了,还嫌不够平?

想着顺便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