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寸远航曲面机架,

楼主(2022-09-23):
机臂厚度5mm
夹板厚度5mm
最大兼容13寸桨
双组30.5mm安装孔
摄像头带打印件,天线带打印件
机臂全对称设计,可以互换。
重心的偏移变化,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改变,

网友A:
曲面的作用就是把转动轴心更靠近机体重心,那我不用曲面机臂,把电机用垫子抬高一些,是不是也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的作用就是把转动轴心更靠近机体重心,那我不用曲面机臂,把电机用垫子抬高一些,是不是也是一回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机臂这么长震动什么样?

网友B:
这个机架pid会比较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pid会比较难调

是选择的地面站不对,有针对大轴距的地面站

网友:
这么大的机架,而且周边么有加装固定片啥的,飞起来之后振动怎么样??毕竟机臂这么长,螺旋桨尺寸也大,会出现振动之类的问题吗?

网友C:
感觉炸鸡断机臂的可能性更高了。和提升这么一点带来的好处感觉不成正比。。。没啥必要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凡绕路,就需要有足够的理由。不知道这造型装起来后。带来的理由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炸鸡断机臂的可能性更高了。和提升这么一点带来的好处感觉不成正比。。。没啥必要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

接受你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炸鸡断机臂的可能性更高了。和提升这么一点带来的好处感觉不成正比。。。没啥必要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

是的是的,你说的也是一个路子,理解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下设计异形碳纤机身,机身用弯曲的碳板连接,造型会更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尝试下设计异形碳纤机身,机身用弯曲的碳板连接,造型会更帅的。

有这个打算,设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