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动力选择

楼主(2022-09-24):
昭意4025 1100KV  昭意4025 890KV 天蝎星4025 1100KV
有啥区别 哪个动力好 选哪个

网友A:
890kv是8s动力,除了亚拓550那种16/112的二货齿比外,正常都是给8s的
1100那两个,昭意和蝎子都不错,两个差距不会很大,最多5-10%,但是相对来说你可以去论坛问,昭意的售后服务是真滴好,最新一代他说效率提升不少,可以试试。
不过个人建议别搞6s 550级别,这个级别太吃电池,除非轻的那几个(此处不要选XL550、x5、TG550),都搞的电池压力很大。我推荐上600吧,12s对电装压力小很多。

网友B:
6S的话520级别差不多极限了,不然太吃电池了。少走弯路还是500到520级别加一台700级别,这样电池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的话520级别差不多极限了,不然太吃电池了。少走弯路还是500到520级别加一台700级别,这样电池可以通用

您的意思是上520呗 那给推荐一款520吧 还有动力套装 练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0kv是8s动力,除了亚拓550那种16/112的二货齿比外,正常都是给8s的
1100那两个,昭意和蝎子都不错,两个 ...

600电装压力不是太大 但我钱包压力挺大 退一步选520级别的行吗?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电装压力不是太大 但我钱包压力挺大 退一步选520级别的行吗?求推荐
亚拓550X 550L X5 XL520 TG520 现在就这几款飞的人多。。。XL和TG都被喷的体无完肤了。。。
自己看荷包选吧。。

网友:
新手和进阶,550合适,电池和700通用的。现在是性能过剩,电池才500-600一颗,用两三年炸坏可能性大于用坏。550和520那点区别,你飞机原封号不动550,买个520桨就行了。顶尖高手的话另谈。

网友C:
现在一堆飞8s的,昭意4025 8s猛得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堆飞8s的,昭意4025 8s猛得一匹。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电装压力不是太大 但我钱包压力挺大 退一步选520级别的行吗?求推荐

每个机型都有一定的可行空间,包括改装等等
目前520级有:富丽505:,x5,tg520,xl520
x5f比v2好一些,但是电池久4500,拆掉卡座容易电池碰电机
tg的话,论坛自己分辨吧
xl也是很多问题,包括摇臂很软之类,也可以论坛看一下,很多帖子给出了方案。
反正我自己的选择是富丽420搭配亚拓550rpo(600级 12s),以及富丽505搭配X7F,电池相对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