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别 你们起飞重量都是多少

楼主(2022-09-24):
如题

网友A:
550pro 600级别的12s 2600-2700mH,起飞重量3.6kg
配置是4025 550kv 13/112t,四个标舵,好盈V3 100a hv,外加一个2s 1000mah接受电
新越steam 600级别的12s 2600-3300,起飞重量3.4kg-3.6kg
配置是4035 500kv 12/106t,四个标舵,好盈130a v4,外加一个2s 1000mah接受电

网友B:
传言innova550改起飞重量2.7kg不带头罩,等我搞好也称下重量

网友C:
520级别拉长的版本 基本都轻 XL TG 这类 装550mm 3000g 左右或者更低, 6S
兼容到580-600级别的都重 550X logo550, 3300-3500g 可以搞定,6S

网友D:
这贴提醒我那两组600用3300MAH 四个电池好久没充放电了,新买没用几次,不知道报废了没,国庆赶紧充电放电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