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富丽X380,感觉比x360好多了

楼主(2022-09-24):
    去年就一直留意兔子380,奈何钱包有限一直没有买。最近看到富丽也出了这个机,有人赞有人骂,做了两个礼拜功课后入手,前天到手就开始装。不过第一件事还是先要解决很多人骂的诟病:尾波箱会飞断。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用碳板从尾垂延申到后面的2个固定螺丝,类似于LOGO的尾波箱,反正就是平衡尾波箱受力把。之前还见过好些人炸鸡断了电机前面的三角区域,因为侧板的那个位置也是很薄弱,所以干脆就一同把图画好做碳板。
    下面边看图边说吧

到手后大致看了一下,感觉做工比X360有进步

很多过程没有拍照,这是对所有球头进行抛光,未抛光之前球头都有很多刀纹

背景有点乱,相位臂的那个钢柱被我换成了带C型卡簧的,多年前玩机剩下的,尺寸非常完美

重新画图做的一体加强尾垂,1.5MM厚度,重量比原配的轻2克,平衡尾波箱受力,减少振动防止金属疲劳

这个是做回来的侧板加强件,厚度2.5MM,4颗螺丝固定,有效防止炸断电机前的三角区域

花了将近 一天时间布线,所有线都走内部,舵机线被剪短到合适长度,斜盘舵机为富丽425-S,尾舵机为MKS8919A+,电机富丽3120

电调是好硬的60AV4,杂牌电容心里不舒服更换尾日本UNICON固态电容,同时更换大散热片
玩了整整10年的直升机有超过7年时间没有买过成品电池了,都是自己买电芯做的

用的2000MAH电芯,内阻实测1.8毫欧,尺寸6.5MM厚37MM宽125MM长,做好6S后整体重量325克,刚好够位置放在机头
还有一些东西没到齐,需要过两天才能首飞了

网友:
全能型人才

网友A:
正想入呢!这机怎么样?

网友B:
自组电池,你是如何让电池电芯,放电截止电压一样的?卖家给你发内阻差不多的么?

网友:
厉害厉害,什么时候去飞?观摩一下。

网友C:
请问楼主,好盈60a的原装散热片怎么拆呀,我硬是拆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好盈60a的原装散热片怎么拆呀,我硬是拆不出来

拆外壳的第一步就是从侧边撬开散热片,用一字刀或者其他东西,缝隙进去三四个毫米后有一个台阶,把撬棒斜向里面一点推,注意别撬到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组电池,你是如何让电池电芯,放电截止电压一样的?卖家给你发内阻差不多的么?

测好同等电压下内阻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入呢!这机怎么样?

机不错,有的细节需要装机的时候稍微改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外壳的第一步就是从侧边撬开散热片,用一字刀或者其他东西,缝隙进去三四个毫米后有一个台阶,把撬棒斜 ...

感谢,拆开了,那里面两块板子是针脚焊一起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好同等电压下内阻一致就行

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拆开了,那里面两块板子是针脚焊一起的吗?

是的,两边针脚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怎么样?

很好

网友:
楼主使用哪家的电芯呀?能否私聊发个链接吗?

网友:
之前买过火牛卖的电芯还挺好的。

网友E:
尾垂画得太好了,能给个图纸吗?原先的尾垂太长,容易扫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垂画得太好了,能给个图纸吗?原先的尾垂太长,容易扫地。

图纸不提供,不过我有做多这些,需要请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边针脚连接

OK

网友:
尾巴是铁的!怎么会飞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