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09-24):
请教一下潜艇有买现成的套件的吗?很想做一台,不知道是否有卖现成套件的,各位大神知道的麻烦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雷虎出过潜艇,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卖的!

网友:
还有个牌子出过,方舟的

网友:
这个人或许可以帮你:linxiaoshi999
加这个人微信即可。

网友:
马云家有好几个店做潜艇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在淘宝上找到一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在淘宝上找到一家。

淘宝就那么几家,价格高的离谱,耗材不敢恭维,我建议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就那么几家,价格高的离谱,耗材不敢恭维,我建议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纯属新手,材料也不知需要点什么。

网友B:
3d打印可以造外形,内部可以参考大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可以造外形,内部可以参考大佬的

网友C:
X宝套件和成品都太贵了,我也想做一个。现在打算先买一百多元大型玩具潜艇,用它的外壳,内部用不锈钢管做内脏。3D打印文件太大,要分段打印再组装,担心下水容易散架。不锈钢外壳比PVC更好散热,可以安装更大功率的电机,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套件和成品都太贵了,我也想做一个。现在打算先买一百多元大型玩具潜艇,用它的外壳,内部用不锈钢管做 ...

遥控器有考虑用哪款吗?2.4G好像在水里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有考虑用哪款吗?2.4G好像在水里不能用

打算了VGA15芯线,用8通道PMW,剩下的接前后两个摄像头。现在最头痛的是电机,舵机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