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

楼主(2022-09-25):
请问各位大佬 logo600 600se 600sx有啥区别吗?然后现在这些配件好买吗?

网友A:
新款好像就是logo 600 配件好像基本通用

网友:
尾管、皮带、尾撑杆、尾拉杆,其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好像就是logo 600 配件好像基本通用

好的 谢谢

网友:
飞的出老狗土狗这些飞机差别的都是高手,我就感觉SAB700BTS特别好飞

网友B:
logo600, 从尾管开始,全部可以用飞越代替,不用担心配件。  当然,淘宝原厂件也不缺货。

logo600   和  logo600SX  配件完全通用; 600SE是logo600的加长版,把尾管加长的, 飞69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600, 从尾管开始,全部可以用飞越代替,不用担心配件。  当然,淘宝原厂件也不缺货。

logo600   和 ...

飞690桨,单项、大小桨夹扛不住吧

网友C:
690桨暴力飞就别想了, 一般都是低转飞。  如果没记错,电机标配是4525  37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