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帆料切割后封边的方法

楼主(2022-09-25):
请问自己做过船帆的各位,帆料切割后如何封边。不是薄膜是布料。

网友A:
我用尖头的焊电子元件的电烙铁裁剪布料,自然就随时封边了,当然是化纤类的帆料了。

网友:
一般布料要么是打火机烧一下,要么是折过来收边机走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下用胶水~

网友:
布料要看是棉布还是化纤布,貌似用风筝布没有散边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尖头的焊电子元件的电烙铁裁剪布料,自然就随时封边了,当然是化纤类的帆料了。

安装空调时,看到师傅有种金属材料的胶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