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现在的开源elrs(ExpressLRS)也可以飞直升机了吗?

楼主(2022-09-26):
ExpressLRS,开源高性能遥控器链路,在穿越机应用逐渐推广开来,分别有2.4G 和 915MHz两组工作频率。作为能与黑羊TBS Crossfire/Tracer竞争的性价比遥控链路,经过近一年的不断快速更新和完善,最新的V3.0固件正式版已经开始支持16CH 全比例通道了,也就是意味着现在的很多穿越机OpenTX/EdgeTX遥控器都可以用来飞旧的直升机无副翼系统了,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固定翼。

因为目前elrs还没有成品的6pwm、8pwm、10pwm的接收机,所以,我用了一个crsf to sbus的转换模块来把elrs的信号转为sbus信号,sbus大家都懂吧,基本常用的无副翼陀螺仪系统都支持这个sbus遥控制式。所以……
先搞一袋Matek 的 crsf to sbus,一袋两枚,黑羊915也适用

这玩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对接到elrs 2.4G RP2接收机上

另一端直接输出3线杜邦sbus标准插头

刷入Elrs v3.0固件

接到一块飞控上在ArduPilot,测试333Hz 16ch 全比例10bit通道的状态

找来一架支持sbus输入的羽翔F05双无刷直驱直升机做测试

上电,一切正常

在具有elrs 2.4G高频头的遥控器上设置适合六通道直升机的混控

完成各个通道的正反设置和总距行程、循环螺距大小

333Hz 16Ch 10bit试飞通过

100Hz 16ch 10Bit测试通过,100Hz感觉更适合

这是一个测试视频,目前已经飞行了20多个起落,在10mW高频头功率设置的情况下,遥控链路很问题,反应灵敏,推荐各位手里有elrs ,还想飞直升机、固定翼的考虑可以开玩了。

网友A:
最重要的是3.0有支持足够多的比例通道了。
硬件方面也会越来越成熟的。

网友:
这种成本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3.0有支持足够多的比例通道了。
硬件方面也会越来越成熟的。

是啊,等成品6pwm、8pwm、10pwm的接收机出来,那么像有副翼直升机、无飞控的固定翼、滑翔机,都可以放开飞了,更低的射频功率、更低的延迟、更远的距离、更好的绕射。

我测试100Hz 16ch 10bit飞穿越机,贴地50mW都可以轻松300米外了。

楼主:
如果你手里有elrs,成本非常低。

如果手头是老的传统商品控,那暂时没必要。这套方案适合现在比较流行的开源遥控器+黑羊高频头/开源elrs高频头来兼容比较传统的sbus协议的航模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等成品6pwm、8pwm、10pwm的接收机出来,那么像有副翼直升机、无飞控的固定翼、滑翔机,都可以放开 ...

是的,elrs3.0性价比太高了,现在又可以干直升机固定翼了,基本完成一统,开源项目正式和闭源全面对着干了。

这个帖子,应该是论坛第一个实际验证使用elrs3.0的帖子了,给楼主赞个!

个人用的同款控,不过是四合一。加上elrs就有一种一统天下的感觉了。
添机就果断上elrs3.0了。

网友:
确实不错,之前有想过拿小的接收机既然能组穿越,为啥不能组装带飞控的小直机,而且可以带各方面的回传输出的,只需要盯着屏幕飞就行了,带出去还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手里有elrs,成本非常低。

如果手头是老的传统商品控,那暂时没必要。这套方案适合现在比较流行 ...

好的,大佬谢谢

网友B:
个人认为固定翼电压回传很重要,但elrs好像不是很重视。所以我继续用2.X,等3.X功能更完善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固定翼电压回传很重要,但elrs好像不是很重视。所以我继续用2.X,等3.X功能更完善再更新。

成品6、8、10pwm接收机据说支持电压回传,很快了,据说厂家在适配固件和pwm定义了!

网友:
支持大佬广泛普及elrs知识,造福广大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固定翼电压回传很重要,但elrs好像不是很重视。所以我继续用2.X,等3.X功能更完善再更新。

而且,目前这个crsf to sbus的转换模块有动力电接口,可以回传电压给elrs高频头的!

网友:
elrs3.0还支持915吗,好像听说以后只更新2.4G的固件了。。。

网友C:
直机陀螺仪也有了开源的rotorflight固件,从betaflight衍生来的,支持crsf协议,这样就能直接插接收机,不用转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机陀螺仪也有了开源的rotorflight固件,从betaflight衍生来的,支持crsf协议,这样就能直接插接收机,不 ...

哎呦,好啊,那些陀螺仪支持这个固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品6、8、10pwm接收机据说支持电压回传,很快了,据说厂家在适配固件和pwm定义了!

你说的也许是有些厂家改的固件,其电压回传的代码,是否适合DIY硬件,我还不知道。
目前我是用某位大佬改的固件,里面有电压回传代码,master 程序。
但回传不是很稳定,2S以上电压更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目前这个crsf to sbus的转换模块有动力电接口,可以回传电压给elrs高频头的!

转换为SBUS目前对我来说没有用,因为我不飞直机。
手头有PWM转换板,上面有电压回传,但其稳定性,和准确度依然不是那么靠谱。

网友:
看到某鱼上有ELRS的PWM接收卖了,有5通道和6通道的,成品60元上下。如果自己按体验价格买射频模块安上,应该更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也许是有些厂家改的固件,其电压回传的代码,是否适合DIY硬件,我还不知道。
目前我是用某位大佬 ...

成品6、8、10pwm接收机是elrs官方小组参与设计标定的接收机,很快就推出了,不是个人依照开源方案diy的,您就瞧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