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接收机

楼主(2022-09-26):
大佬们,接收机还分类别吗,螺丝胶那个牌子好用,

网友:
我二十台机从250到700都是 K8+AC2000,接线非常简单,颠覆了十年前那种复杂的接线方法,有黄K8普及真好,蓝牙调参也方便,不过现在收不到便宜的K8了,我现在研究把 这批ESKY的白色K8用上,听说跟MB的硬件是一样的,内置了一个双天线接收,不知道有没有懂硬件的大佬辨认一下

网友:
现在接收机五花八门,我看本地大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 ,AC2000接收大佬们700飞机一样在用,这么多飞机每个都用高档接收机用不起

网友A:
螺丝胶关键是打胶的多少要控制好,品牌差别不大吧,有时候尾波箱的M1.5螺丝打胶过多就得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关键是打胶的多少要控制好,品牌差别不大吧,有时候尾波箱的M1.5螺丝打胶过多就得报废,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螺丝胶我听说过乐泰,打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