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丢星请教

楼主(2022-09-26):
各位摩友,我用APM飞控,飞机上电后GPS搜星后大概10-13颗,上天后只要大油门卫星数量急剧减少,满油门后有时就3颗左右,甚至有时为0,请问各位我这个是不是电调干扰了GPS的供电,(GPS为电调的UBEC给飞控板供电一起),还是电调本身在大油门下产生的电磁信号干扰呢?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试试放远一点,

网友B:
明显的干扰问题,远离干扰源试试,比如gps附近的电源线或者设备啥的。

网友C:
明显电调干扰了,别用电调的UBEC。另外装一个BEC单独给舵机和GP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