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穿越机电池硬核参数,教你甄别电池

楼主(2022-09-26):
本文系转载,出处为:https://www.energytrend.cn/knowledge/20180905-37248.html电池品牌不断增加,个个赶英超美,口号都是XX天下第一,老前辈个个都是垃圾。现在抛开电池品牌口水战,分亨点技术干货给大家,擦亮火眼金睛,不再当舆论引导的无脑小白,转载正文如下:
  我们现在设计电子产品,很多时候也用锂电池供电,同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用锂电池供电一样,熟悉了解锂电池容量的学问,也许对使用和设计锂电池供电包括设计电池充电器来说,很有必要。
现在好多关注锂电池放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当锂电池从充满电压4.2V放电到3.7V时,时间很长,但一旦过了3.7V就放电很快了,没错,确实这样。
下面翻阅一些锂电池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先说一下电池的放电平台,就是指充满电的锂电池在放电时,电池的电压变化状态。
电池恒流放电,电池电压要经历三个过程,即下降、稳定、再下降,在这三个过程中,稳定期是最长的。稳定时间越长,说明电池的放电平台越高。放电平台的高低,与电池制造工艺息息相关。就是因为各个锂电池厂家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技术工艺手段不同,其控制的放电平台就不一样,质量也就有很大差别。
一般地,一节18650的锂电池满电压4.2V,当用1C的电流放电放到3.7V,放了60分钟,那么我们就说电池的使用容量是2200mAh,在这段时间里 根据充电电池特性,做出一个图如下,可以更好理解电池容量和电压电流时间与放电平台关系:

锂电池电池容量与放电平台理解示意图
容量(C)=放电电流×电池放电平台时间
对于1节容量为2200mAh的18650锂电池来说,1C放电到3.7V用时1小时,
容量(C)=2200mA×1小时=2200mAh
那么问题就来了,对于好一点的锂电池,一般在我们做产品测试时会在3.7V以后电压下降的很快,那么在短时间内放的电量就很少。
相反不好的电池在4.2V到3.7V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的很快,而在3.7V以后电压又下降的有很慢,这种电池是性能不好的一般容量也非常低。那么好的锂电池的放电平台就是3.7V。
就一般而言,在恒压条件下,充到电压为4.2V,电流小于0.01C时停充电,然后搁置10分钟,在任何倍率的放电电流下,放电至3.7V时,电池放电所经历的一个时间长度,是衡量电池好坏的重要指标。
不过,不要一味地追求高平台,有时候平台电压高,容量却下降了,因为,不同倍率条件下,平台电压是不同的,因此,平台的问题应从多方考虑。既要容量高,又要在指定电压持续时间长,才算真正的好电池。
什么又是放电率的呢?
放电率F:[1/时],意思是 "N小时充(放)电率,常常只说"数",而不说单位;F也称做 "N小时充(放)电率", F =1/(N小时), 一般可以这样计算:I=0.1 X [1/(N小时)] X C
举例,电池容量时2200mAh,以 0.1C 的电流充电,相当于明确: 对电池的充电电流 I=0.1[1/时]X2200[毫安时]=220[毫安]
借助上面的锂电池电池容量与放电平台理解示意图,能比较好的理解充电电池容量和电池的放电平台的道理,也可以说是衡量电池高功率的工作时间,同样两个电池容量是相同的,充满电后假设同时从4.2V放到3.7V,但是一个时间长,一个时间短,就是时间长的电池平台高,就是高电压的时间工作时间长,比如这两个电池用在手机上,待机时间是相同的,但两个手机一起打电话,平台时间长的电池通知时间会长,平台时间短的电池通话时间会短 二,对于这个图,另一个含义,对理解锂电池的电量管理监测也很有意义。
比如,目前,对充电电池进行电量监控方法,一般有两种。
测量电池电压方法。当充电器在充电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电压达到规定电压值时就认为充满。如锂电池的电压充到4.2V时就认为充满。检测电压的电压表精度要达到正负1%的精度。因锂电池过充电要损坏。如果想监视电池充放电的话,书上有很成熟的电路可以参考,如果只是测量一下的话那就好办了,根据容量计算一下负载电阻,用标准放电电流放电,这时再检测电压,只要能达到或接近标称的放电时间就行。
测量电池电压这种方法,有很多不足。例如对于不同厂商生产的电池,其开路电压与容量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等。优点是设计成本比较低。
还有一个常用的监测剩余电量的方法是,在一些要求比较精确电池容量的地方, 了解电池剩余容量用估算电池使用时间,通过测量流入/流出电池的净电荷来估算电池剩余容量。对流入/流出电池的总电流进行积分,也就是求图中曲线下的面积,得到的净电荷数即为剩余容量。
这就电池容量计算的方法是目前认为是比较精确的计算电池电量的方法。当然设计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A:
我一直以为电池电量是从4.2放到0V所放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电池电量是从4.2放到0V所放出来的

这样放电,电池早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放电,电池早死了

容量应该是4.2-3.0之间的,不是到3.7或者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应该是4.2-3.0之间的,不是到3.7或者0

放到3.0,新电池也剩半条命了,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到3.0,新电池也剩半条命了,不要误导别人

自己去百度查一下就知道容量区间到底是几V到几v,至于是不是误导别人你就别操心了,大家有自己的判断,举个例子,汽车时速表最高280,你见过几个真开到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百度查一下就知道容量区间到底是几V到几v,至于是不是误导别人你就别操心了,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

不差钱的找个可以放几次试试,包你试试就逝世。当然了,锂电池种类很多,像A123,磷酸铁锂等电池放电能力不一样,可以 放到很低电压,但我这里说的是直机和穿越机电池,软包的这种,像格氏这种飞机动力电池。低过3.7V就没意义了,3.7V以下放电能力程直线下降。放过了是给电池促寿,卖电池的最喜欢这样用电池的人了。反正我不是,我四块格氏电池用了一年多了,放电能力也还杠杠滴。

网友:
航模 聚合物锂电池 放电区间  4.2如果是100  那么0  不是3.7  而是3.3  搭配3.0之间   电压越低 越难放出电,用 安全智能的充电器来放电,首先不太容易放到3.0以下,基本 3.3,就 很慢或者 报警了,其次即便放到3.0  也是可以恢复电池的不至于损坏。你的帖子有些观点是 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差钱的找个可以放几次试试,包你试试就逝世。当然了,锂电池种类很多,像A123,磷酸铁锂等电池放电能力 ...

看来你还是飞的少,特别室内穿越机,1s2s那种小电池,都是飞到3.3 左右才降落,你要是设置3.7起飞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飞的少,特别室内穿越机,1s2s那种小电池,都是飞到3.3 左右才降落,你要是设置3.7起飞就报警
...

然后没飞多久电池就怀孕了,小鸡最多的时候时候配了十多块1s飞。我有发言权,那种放过就放过,因为电池便宜,坏了就扔,造坏了不心痛,200左右一块的五寸机电池鼓包就肉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没飞多久电池就怀孕了,小鸡最多的时候时候配了十多块1s飞。我有发言权,那种放过就放过,因为电池便 ...

小机的小电池就是这样,没几个人3.7V就降,都是飞到3.3左右,这种电池鼓包无所谓,反正便宜。大电池3.7以下就没什么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机的小电池就是这样,没几个人3.7V就降,都是飞到3.3左右,这种电池鼓包无所谓,反正便宜。大电池3.7以 ...

主要小鸡不存在电池间的平衡问题,大电池不一样经常过放会导致电池组内电池性能发生变化,比如某块或者某几块电芯容量差异和电压差异。随着使用恶化速度会变快,当其中一块变得特别烂以后别的电芯还有50%电的时候这个电芯已经没电了,你的飞机会掉下来。损失巨大! 这个时候你只能更换整个电池组! 其实你们的说法都没什么问题只是使用场景不一样。而且小鸡电池因为过度使用通常来说寿命都不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3.0,新电池也剩半条命了,不要误导别人

18650都是放到3V,聚合物锂电小电流同样可以放到3V,大倍率放电可以放到3.6V

网友:
说了很多,好像又说了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