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R 20008sb 能不能改通道输出模式

楼主(2022-09-26):
R30008sb可以改SBUS通道输出到第8通道,R20008sb能不能改,到第3步只有红灯闪,不敢继续操作,这是T10J的说明书,怕搞乱了。兄弟们有T8J的说明书提供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没人用T8J吗,或有官方客服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R2008 没有切换输出通道的功能。
2008 使用的是 一代 Sbus 不具备回传功能
3008 使用的是 二代 Sbus(Sbus 2) 具备回传功能。猜测 Futaba 是为了对之前的设备兼容,所以出了可以切换第8通道切换为Sbus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008 没有切换输出通道的功能。
2008 使用的是 一代 Sbus 不具备回传功能
3008 使用的是 二代 Sbus(Sbu ...

网友B:
最近随470整机收了个7008接收机,看咸鱼这个7008好像有仿制品,不知道怎么辨别,卖家说是18SZ遥控器原配的接收机,上面有维修封条

网友C:
2008不能改通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8不能改通道功能

谢谢,有T8J的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T8J的说明书吗

有英文版,加我Q发你17645771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近随470整机收了个7008接收机,看咸鱼这个7008好像有仿制品,不知道怎么辨别,卖家说是18SZ遥控器原配的 ...

北 京双叶微信公众号有鉴别7008假货的方法。
还是直接买7108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北 京双叶微信公众号有鉴别7008假货的方法。
还是直接买7108吧。

谢谢提示,十五年买ESKY004的四合一接收机有假货,十五年后买7008这么高端的东西还是有假货,制造力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示,十五年买ESKY004的四合一接收机有假货,十五年后买7008这么高端的东西还是有假货,制造力太强 ...

我平时都是用AC2000 七八十块的接收机,7008对我来说实在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都是用AC2000 七八十块的接收机,7008对我来说实在太高端了

2000和900区别大吗,2000现在没卖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0和900区别大吗,2000现在没卖的了

区别还是蛮大的,我之前几个900的使用都有问题,包括我师父的也是一样出现某个位置螺距集体上下抖动,后来我们都统一用2000的,只能在咸鱼等放出去的摩友的,现在太贵了,涨到200了,眼睁睁的看着从79涨到200.,还好我已经收了十个都装在机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还是蛮大的,我之前几个900的使用都有问题,包括我师父的也是一样出现某个位置螺距集体上下抖动,后 ...

和那种双天线黑色的或绿色的版本比,哪种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那种双天线黑色的或绿色的版本比,哪种稳定一些

这两种没用过,没法无法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