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凤凰模拟器

楼主(2022-09-26):
凤凰模拟器不能用求模友帮忙
模拟器安装好无法打开

网友:
缺失.dll文件吧~

网友:
缺少控制台文件吧

网友A:
出错信息发图上来才比较好判断

楼主:
已解决,卸载后重装模拟器就行了

网友B(2023-06-20):
引用 网友A:
出错信息发图上来才比较好判断

遇到同样的问题,缺少dll文件,我是从网盘上下载的自我解压文件,没有安装包,下载了好几年了,拷贝到新电脑上就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缺少dll文件,我是从网盘上下载的自我解压文件,没有安装包,下载了好几年了,拷贝到新 ...

重新装一下DirectX试试,这个在一些模拟器附带的光盘上是有的。

或者网上下载这个文件放到对应系统目录下,好像是SYSWOW64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一下DirectX试试,这个在一些模拟器附带的光盘上是有的。

或者网上下载这个文件放到对应系统目 ...

找到DIRCTX重装就好了,版主果然厉害,以前飞固定翼的时候经常逛猫大哥的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DIRCTX重装就好了,版主果然厉害,以前飞固定翼的时候经常逛猫大哥的店

我不是巨人,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战术后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