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小渔船NAXOS套材的制作,另创新意。

楼主(2022-09-27):
最近闲来无事,买了份NAXOS模型套材,船身长度是450mm的,自己做条像真小船

楼主:
先发几张这条小船其他模友的制作的图片,然后最后再奉上我的完成品的图片

楼主:
开始制作啦,
首先制作船身定位架,用到的零件:B板上的JB1、JB2,A板上的J1、J2、J3、J4、J5。JB1上印有零件的安装序号。J1、J2、J3、J4、J5在相应的位置安装好即可。

楼主:
制作船身龙骨,用到的零件:A板上的L12AL12BJB3D板上的L12E。将两片L12A和两片L12B,分别重合粘接在一起,

楼主:
用蜡烛将JB3表面涂抹,防止被胶水粘住。

楼主:
用螺丝通过4个固定孔将L12AL12B连接固定。

楼主:
L12AL12B的截面涂抹适量胶水后,

楼主:
L12D快速插入L12BL12A的槽内,L12E的下底面要与JB3上表面贴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L12A和L12B的截面涂抹适量胶水后,

请教下船模最终要下水的话,拼装时一般用什么胶水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船模最终要下水的话,拼装时一般用什么胶水粘合?

401,502,环氧树脂结构胶,都可以,但不同的部位要根据胶水的特性用不同的胶水,一句两句描述不完,全凭个人手法和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502,环氧树脂结构胶,都可以,但不同的部位要根据胶水的特性用不同的胶水,一句两句描述不完,全凭 ...

好的,谢谢

楼主:
明天继续

楼主:
在槽内插入船轴套管(外径3MM),由于购买的船轴材料没有寄到,这里用一根直径3mm的碳纤管来代替船轴套管。

楼主:
然后再上面再盖入另一个涂抹胶水的L12E 注意如果用碳纤管代替船轴套管的话,一定注意胶水的用量,不要粘住这根碳纤管。其实这一步完全可以用船轴套管来代替这根碳纤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再上面再盖入另一个涂抹胶水的L12E注意如果用碳纤管代替船轴套管的话,一定注意胶水的用量,不要粘住这 ...

楼主:
这样就形成一个用来插入船轴套管的中空槽

楼主:
把多余的部分清除干净并打磨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