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飛ET16S 樂迪 AT9PRO AT10II 幫我推薦哪一個較穩定?

楼主(2022-09-27):
個人糾結
天地飛ET16S         樂迪 AT9PRO   AT10II     幫我推薦哪一個較穩定?
主要從  控的穩定度、搖桿精確度、接收距離  ...比比看?( 先不從價格來分析)
想入手一把,請用過這3把控的前輩,幫我分析推薦一下!謝謝~~

比如聽說~~樂迪使用一段時間後.轉盤開關容易出問題
              這3者使用上  NO控的比率....

网友:
天地飞吧!历史悠久,专业稳定!

楼主:
請問ET16S 搖桿能調長短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ET16S 搖桿能調長短嗎?

可以自己换摇杆,从系统稳定性以及其他性能对比,都是最能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换摇杆,从系统稳定性以及其他性能对比,都是最能打的!

ET16S 搖桿不能調行程(搖桿長度)?
我有rdaiomaster TX16S 搖桿太長,不能調,用起來很不順手

网友:
天7天8x新天7新16s,视距内从未失控过。乐迪没用过

网友:
天地飛ET16S         樂迪 AT9PRO  两个控我都在用,两个都没有失控过,ET16S接收机贵,乐迪接收机平易,天地飛ET16S 用高频头,之前模形会没有的。

网友:
ET16俺被害惨过一次,因为系统文字表示错误,让我误删所有模型数据,多方寻求无法恢复,结果十几架灰机全部重新首灰一次,调数据调的该四。

网友:
ET16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缺陷,待机静态电流大,新机拿到手没多久差不多有近20天没飞,结果一块3S2600电池被放光,只好重新买块新的,每次飞完都得拔下电池插头,后来有一次忘记拔,结果电压又到3.4V,所幸没费。不知道S版解决这两个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