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版本的inav怎么这么多固件怎么选正确的

楼主(2022-09-27):
omni开头的都试了一遍也不行,求大神给说一下这个飞控该选那个固件

网友A:
f4v3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v3应该是

试过了,状态指示灯闪几下就不动了,但是电脑能识别到串口,只有1.9往下的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v3应该是

我也觉得是

网友:
OMNIBUSF4 PRO
这个也应该试试。

网友:
厉害,有点意思!

网友:
就是f4v3 f4pro是带电流计的,这个一看就不带

网友(2022-12-31):
引用 楼主:
试过了,状态指示灯闪几下就不动了,但是电脑能识别到串口,只有1.9往下的才正常

1.9版的固件能刷吗?
我这两天也在刷5.1.1的,刷了之后就只有气压计能识别,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不见了。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
1.9版的固件能刷吗?
我这两天也在刷5.1.1的,刷了之后就只有气压计能识别,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都不见了。不知道要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