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F120小炸断十字盘,塑料十字盘48块

楼主(2022-09-27):
草地倒飞小炸,十字盘断了。。。
仔细看下结构,也不出奇了。舵机臂,拉杆都那么粗壮,不断十字盘断谁呢?简直易损件
炸不起,飞不起咯

网友:
暴利的行业

网友A:
看有没有别牌子飞机替代件,这东西也就几块钱,48狠点了。

网友:
粘粘还可以凑合一次

网友:
这么贵吗 明天我问一下     也有金属配件

网友B:
刚才 我沟通了一下 刚才降价  卖家也降价  现在售价 30 一个十字盘

网友:
一样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坏,,,没有金属件,我在是草上,被草绊住了,就硬扯断了,,,太薄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别牌子飞机替代件,这东西也就几块钱,48狠点了。

貌似只卖十字盘总成,不单卖外面的塑料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只卖十字盘总成,不单卖外面的塑料圈,,

外面你们如果可以换 明天也有 上架

网友:
金属十字盘怕是舵机又要不保了。

网友:
老板也是很拼,这个态度是很OK

网友D:
前几天算过,这机拆开当零件卖,价值超一千元。

网友E:
加铁丝先烫在粘!结实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铁丝先烫在粘!结实得很!

兄弟你这说法难度高啊,1mm的球头臂还再插铁丝进去?精度咋保证,我是没这个水平。为啥要客户费劲的来解决设计问题,单卖塑料的外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铁丝先烫在粘!结实得很!

实话呢,脑子里过了好久也想不来怎么搞,主要断开口的地方太薄太窄了,只能用环氧或ab直接糊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说法难度高啊,1mm的球头臂还再插铁丝进去?精度咋保证,我是没这个水平。为啥要客户费劲的来解 ...

可以单卖

网友C:
在哪里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买呢?

联系淘宝 理想和如亨 还有利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才 我沟通了一下 刚才降价  卖家也降价  现在售价 30 一个十字盘

良心老板,为你雷厉风行的做事效率点赞!!!为你诚心诚意解决问题的态度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良心老板,为你雷厉风行的做事效率点赞!!!为你诚心诚意解决问题的态度点赞!!!

这就是服务体现,航模届的小米

网友G:
还有一个设计缺陷就是尾电机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来自电调上同一个5V降压模块,尾电机快不行的时候容易电流过大导致5V电压保护,导致接收机突然断电摔机,我就这样摔过,应该单独设计尾电机供电。尾电机不行的时候顶多不锁尾,不至于接收机失去供电造成摔机。希望厂家改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设计缺陷就是尾电机供电和接收机供电来自电调上同一个5V降压模块,尾电机快不行的时候容易电流过大 ...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谁也料不到尾电机那天会挂掉,跟据平时使用寿命提前换掉就好,一个尾电机就10元,比起M1便宜多了,十分之一价格不到,虽然是M1是尾无刷电机,一样寿命短,同样的炸机频率,尾无刷比空心杯的寿命要短多了

主板的BEC是技术最难解决的部分,要不我自己都可以造机了,我现在K120造机计划一直搁置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BEC,其他材料都齐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谁也料不到尾电机那天会挂掉,跟据平时使用寿命提前换掉就好,一个尾电机就10元, ...

重量要轻,供电要稳定,还不能对主板产生干扰,BEC技术难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谁也料不到尾电机那天会挂掉,跟据平时使用寿命提前换掉就好,一个尾电机就10元, ...

尾电机完全可以用电池直接供电,或者单独做一路供电,而不是和接受机共用一个电路,完全可以做到,那些双无刷的尾电机不都是从电池取电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尾电机完全可以用电池直接供电,或者单独做一路供电,而不是和接受机共用一个电路,完全可以做到,那些双 ...

2S 有刷供电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套路了,得自己生产合适的8520空心杯电机,有刷调速模块也要重新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S 有刷供电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套路了,得自己生产合适的8520空心杯电机,有刷调速模块也要重新弄

就是2S供电完全可以单独的做一路供电,就是尾电机短路顶多就是不锁尾,那样接收机不会瞬间失去供电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2S供电完全可以单独的做一路供电,就是尾电机短路顶多就是不锁尾,那样接收机不会瞬间失去供电失控

这种小机子没有漂浮惯性
突然没有了尾巴照样炸

网友I:
现在2S的8520电机已经很成熟了,完全可以直接2S供电,效率高,又不会影响到接收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现在2S的8520电机已经很成熟了,完全可以直接2S供电,效率高,又不会影响到接收机

这样BEC 2A就足够了负荷减少很多,不知道F120老板研发的时候为什么没选择这个方向来考虑,毕竟是120克的机子还用1S 的8520锁尾确实是个负担,还要5A的BEC保持稳定性

K120才70多克尾巴要快速自旋都快不了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样BEC 2A就足够了负荷减少很多,不知道F120老板研发的时候为什么没选择这个方向来考虑,毕竟是120克的 ...

F120 尾电机选用的是4万多转的7.4V 8520 电机,并不是3.7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BEC 2A就足够了负荷减少很多,不知道F120老板研发的时候为什么没选择这个方向来考虑,毕竟是120克的 ...

首先K120 也是我们团队设计的。F120 谁给你说3.7V

网友:
引用 网友G:
F120 尾电机选用的是4万多转的7.4V 8520 电机,并不是3.7V的,

还是甩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卖

问了几家,都不单卖十字盘塑料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了几家,都不单卖十字盘塑料圈

本来可以 但是中间那个金属件 压过了  所以你们装不了 所以没有单卖了 现在整套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D:
降价了也用不起,全金属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降价了也用不起,全金属是必需的。

F05 金属十字盘 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你们如果可以换 明天也有 上架

服务真好

网友J:
Pdd  f120单机400多也没买  我就知道  k110永远的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Pdd  f120单机400多也没买  我就知道  k110永远的神

K110现在有了新版本110S可以用2克的高精度不死舵机,神上加神了!
我正在策划改一批1106 KV13000加10A定速电调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J:
Pdd  f120单机400多也没买  我就知道  k110永远的神

K120改好了更神,晋级神器和高手的高级玩具

几台K120和K110用下来,K120没坏过主板,K110至少坏了3片主板,不知道之前传言说K120爱坏主板是什么情况

网友:
K110马达的动力足够了,只要换个齿轮,动力刚刚的。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算过,这机拆开当零件卖,价值超一千元。

有经济头脑,买整机拆开来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