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战线操纵,飞机飞起来一跳一跳

楼主(2022-09-27):
各位大神,自己做了架线操纵空战飞机,一开始飞,飞机一扔出去就直接打转,感觉线也松的,后来调整了下外拉,现在这个飞机就一跳一跳的飞,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波状飞行吧。飞不平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波状飞行吧。飞不平稳吧!

飞机是往外一跳一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是往外一跳一跳

地面试车,拉力线有变化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是往外一跳一跳

发动机安装外拉角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试车,拉力线有变化没有。

这个地面怎么试车,线操纵刚接触,不是很懂?可以具体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安装外拉角度不够

外拉角度不够,不是应该松线吗?

网友:
水平尾翼有框量(回中不准),检查框量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把您的模型上个图,我们看看,试车就是拿手里,打开动力,不要出手,在地面看看,拉力线有没变化,机翼水平有没松动。

网友:
发动机外拉  不能过大 。  您可以适当减小发动机外拉,   机翼翼尖适当配重,   内侧机翼引出线位置稍微往机翼后缘方向移动一点。

网友(2023-02-21):
F2D 机身短,重心位置比较敏感。排除外拉等因素。波状飞行应该是重心位置不对,太灵敏了飞不平。重心尝试着迁移一点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和指点,问题找到了,是飞机的重心问题,现在已经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