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手上有ESKY GWY这两款遥控器

楼主(2022-09-28):
话说是十年前ESKY最高端的遥控器,3轴陀螺仪参数全用遥控器来调试,相当于现在的的蓝牙,技术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遥控器上直接调试,省去蓝牙

网友A:
这遥控器界面,有点像地平线遥控器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遥控器界面,有点像地平线遥控器界面

这个本来就是ESKY代工地平线的DX6I后复刻出来的遥控器,硬件外观几乎一样只是换了个颜色软件逻辑也是一样的,上周我刚收了一台GWY的AH 6T,确实看起来比较高端,摸起来质感也很不错,十年前应该是千元控系列的,收藏老古董,2000年以前我收藏打口CD,没想到二十年后我还是改不了这个癖好,收藏过时的遥控器

楼主:
十几年前康师傅用着DX6I,那时候是最先进的遥控器,好像是一千多一台,

楼主:
AH 6T的协议是FHSS,和同样是FHSS协议的乐迪接收机对频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就是ESKY代工地平线的DX6I后复刻出来的遥控器,硬件外观几乎一样只是换了个颜色软件逻辑也是一样 ...

拆开看看内脏

楼主:
88元收的一台库存新的遥控器舍不得拆,送的遥控器吊带非常不错,就是电池仓被污染了,还是空间大,改磷酸锂电应该放的下,电池仓设计非常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88元收的一台库存新的遥控器舍不得拆,送的遥控器吊带非常不错,就是电池仓被污染了,还是空间大,改磷酸 ...

好吧

网友:
确实是老古董了

楼主:
确实是老古董了,有个卖家手里还有一台,带着一台ESKY  D700有副翼直升机,咋一看还是以为是700,实际是450,这名字起得!!!当初买可能大大几千块,现在卖家想卖1200,可我只能出500,为了一个10元的电子垃圾花500买个发射机已经是比较疯狂了,完全是为了历史情怀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老古董了,有个卖家手里还有一台,带着一台ESKY  D700有副翼直升机,咋一看还是以为是700,实际是4 ...

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