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有没有什么好体验的飞机

楼主(2022-09-29):
手里有550X,太大了点,时间久了都懒得玩了。
380嘛,也买的有几年了吧,好像 17年买的
想比380再大点,那不就是 500嘛。
500好像都没啥人玩。

网友A:
把你380改420,把闲鱼给撤了,卖不出就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380改420,把闲鱼给撤了,卖不出就改吧

审美有点疲劳了,想试试别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500的

网友C:
有550怎么还要500级,难道入魔最终都要玩遍所有级别吗

网友D:
新越AK420/470,双十一上市

网友E:
我有一台亚拓500,只能装430桨,笨重的要命,都想扔了,380改420才是最后的归宿,这个级别不应该存在,我已经6台380级了,皮带的,轴传的都有,现在都改420,只有XL380找不到合适的尾管和皮带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亚拓500,只能装430桨,笨重的要命,都想扔了,380改420才是最后的归宿,这个级别不应该存在,我 ...

不是吧亚拓500会笨重的要命?550X情何以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亚拓500会笨重的要命?550X情何以堪?

550X应该能装550桨吧,那就不算笨重了,这个500只能装430桨,相对来说就很笨重了,
最近收了一副碳纤430桨,本来想给420飞的,桨根太厚不合适,上次500翻的时候忘了打开3D开关狠狠的炸了,三个十字盘塑料中舵都扫齿了,手上还有两台金属中舵可以用,机身已经修复好了,配件非常便宜,就是过于笨重,旋翼头非常高,飞惯了470这种矮旋翼头的再飞回这种还真不习惯

网友:
mikado logo 550或者SAB rwa 4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X应该能装550桨吧,那就不算笨重了,这个500只能装430桨,相对来说就很笨重了,
最近收了一副碳纤430 ...

550X那说白了就是一台600啊,就是600那么大啊,一个6S一个12S。。。。我觉得580应该才是正好的,可以8S。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X那说白了就是一台600啊,就是600那么大啊,一个6S一个12S。。。。我觉得580应该才是正好的,可以8S。 ...

我自己杂交了一台KDS600(本地大佬送的半套机身+自己买的非耐相位臂+富丽600N中联+TG520大桨夹和横轴,完美匹配),亚拓12S KV510 MX700马达,四个泰世的老标舵,翻起来非常舒服,是我翻滚动作做的最标准的一台机,超低空定点翻滚,最早用的是凤凰80a 高压电调,转速怎么样也上不去,最近收了个好盈HV 100A还没焊接好

网友F:
亚拓500x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拓500x不知道怎么样?

那个快算了吧 贵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亚拓500,只能装430桨,笨重的要命,都想扔了,380改420才是最后的归宿,这个级别不应该存在,我 ...

老500是430。500X是470

网友:
亚拓的500X可以用芬记的480桨,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越AK420/470,双十一上市

竟然看漏了这个信息!我现在手上8台380级别飞机,之前的470旋翼头都有抖动问题换小兔子380的头又都不抖了,最近收了一台带MB5.0的470原装机竟然不抖了,所以我怀疑是K8一直没调好的原因,新月470不知道啥价位,之前他们部分出的470配件还是可以的就是不全,最重要的那个尾巴变距滑块都没出,470原装的卖90多一个,这个滑块也是最容易磨损的一个部件,用的是M1.4的螺丝和1.5*4的轴承,螺牙深度又特别浅,我估计亚拓设计师是故意这样设计的以达到既定的使用寿命,这个设计本身非常不错,精度很高,轴套的磨损也比冰人470尾波要来的慢,就是这两颗使用M1.27内六角的螺丝孔很容易坏,螺丝孔一坏整个尾滑块就报废了

网友G:
500级以现在中型舵机的能力,430mm太短太重了浮力不够,要拉长到470mm才好飞。就好比现在没什么人玩450,基本都是360/420了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500级以现在中型舵机的能力,430mm太短太重了浮力不够,要拉长到470mm才好飞。就好比现在没什么人玩450,基 ...

450不飞不完全是浮力问题,主要是炸机三轴爱歪,更换舵机摇臂也很麻烦,本地有两位坚持飞450机型的大佬,国庆6号有幸亲身现场体验了他们的机子和飞行,真是棒,贵在调机,技术上了一个层次,回头飞450是享受放松

网友H:
算470mm的 话, logo480 XXT啊, 如果不在意品牌  买XL520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不飞不完全是浮力问题,主要是炸机三轴爱歪,更换舵机摇臂也很麻烦,本地有两位坚持飞450机型的大佬, ...

450震动太容易出问题,飞多了动不动就掉下来,不贪便宜,关键件精度过关还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算470mm的 话, logo480 XXT啊, 如果不在意品牌  买XL520即可

XL520 花1600可以买到准新的整机,我放弃了,不飞这个级别了,要不470,要不700,。要不K1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XL520 花1600可以买到准新的整机,我放弃了,不飞这个级别了,要不470,要不700,。要不K120

470换成380咋样

网友E:
你是说我的亚拓470旋翼头换成小罗380旋翼头后怎么样?那是两者优势的都能兼顾了,小罗380是塑料大桨夹,中联很宽,飞起来有它的特点,重点是不会产生470那种旋翼头引起机身不可调和的抖动问题,调机很方便,或者说根本就不用怎么考虑调机,现在小兔子的横轴加硬了也不容易炸歪,而且小兔子第二代中联M2.5螺丝也换成半牙螺丝+螺母了不会出现螺丝卡死导致中联报废的问题了,我算是第一代兔子的试验品,炸断过螺丝在中联里面也拧断过螺丝在里面,报废了两个中联,换成470后尾巴就可以选冰人470皮带尾巴总成或用亚拓原装的都不错,如果轴传的改420更方便,换传动轴和尾管就行,还有就是可以把小兔子的尾舵机座也用上方便调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我的亚拓470旋翼头换成小罗380旋翼头后怎么样?那是两者优势的都能兼顾了,小罗380是塑料大桨夹, ...

不是旋翼头。我说是富丽的X38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旋翼头。我说是富丽的X380

X380我没接触过没有发言权哈,我是小罗380做活动的时候第一批和第二批加起来买了四五台,旋翼头全部移植到470上了
我现在飞的最多那台用2520马达,非常好飞动力柔和,炸机损失小拿来练习各个面的翻滚和倒飞悬停

网友(2023-03-29):
两年前飞MSH480的时候飞470桨就觉得很舒服,可惜后来480出问题了怎么也搞不好,前不久拿去跟大佬换NX4了,大佬果然把MSH480搞的服服帖帖了,
现在飞回X4改X5上470桨,久违的感觉又回来了,470桨动静不大,比520桨小声很多,准备五台电的油的X4X5都用这个桨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