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L380改420的朋友

楼主(2022-09-30):
最近在咸鱼收了摩友的470改420的轴传和皮带传动套件一发不可收拾,470全改为420了三台皮带三台轴传,现在也想把XL380改420,奈何没有合适的尾管和皮带,之前看到咸鱼有人出改成功的现在找不到了

470改420有个舵机摇臂的隐患,因为470的舵机金属球头太长了大桨加长以后球头扣容易脱扣,XL380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XL380是个很适合改420的机子

380级改420级有两方面优势
1.一是重量优势  改完后只有1300克,比RAW420还要轻300克,比亚拓500应该要轻至少400多克,但已有500的手感,漂浮性极佳
2.二是对比380大桨和420大桨的价格,好的AZ385一副得300,而最便宜的GS420大桨只需66元,两者的飞行感觉是差不多的

当然,对于470改得420劣势也是明显的,就是大齿盘估计经不起暴力飞行,本人不会暴力3D,没体验过

网友:
动力负荷太重了

楼主:
改了3020和3120马达还好,本来小罗380上改原装德3215马达是最合适的,还没找到合适尾管和皮带,470的机架最大只能装3120,3215马达刚好擦到侧板了

楼主:
470的原装马达就算飞360桨都发热巨大别说420桨了,所以没试过用原装马达飞420,不知道是不是亚拓的电机爱发热,小罗380的电机飞下来都是不怎么热的

网友A:
470电机重绕线完全可以飞4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电机重绕线完全可以飞420的。

470电机研究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拆,别说重绕了,重绕我只会Y字绕法

470电机没有锁轴基米,到底是怎么拆下转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电机重绕线完全可以飞420的。

手上刚好有个470电机漆包线都乌黑了,是师傅那台机拆下来的,不知道是矽钢热退磁了还是漆包线部分短路了,动力只够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电机研究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拆,别说重绕了,重绕我只会Y字绕法

470电机没有锁轴基米,到底是怎么 ...

直接顶出来的,我以前的帖子有写,可以翻一下看看。直接扔给我也可以

网友:
按皮带齿型 测量好长度 淘宝大把。尾管没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