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米沃奇m18电动工具改直流电源的办法

楼主(2022-09-30):
淘了个带锯,不打算无线用,想直接接18v直流电源,如何骗过保护呢。

网友:
深水宝买个通信电源 改装好的那种,几十A 的输出,带它没问题了

网友:
保护是在电池上,买个24v 500w 电源,调低电压直接正负极接上就好了。(里面的控制器和调速器一般都是耐压24v的)

网友A:
插脚对人,插电池的方向向下,从左到右,第一个脚接正极,第二脚空着,第三脚接十k电阻到第一脚,第四脚接负极,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脚对人,插电池的方向向下,从左到右,第一个脚接正极,第二脚空着,第三脚接十k电阻到第一脚,第四脚接 ...

谢谢,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