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菜鸟提问伟力110S

楼主(2022-09-30):
本人基本菜鸟一个,想入手一台小型机,目前看中110S的机子,但看了很多过去的帖子,没看到这机子在3D模式下可不可以直接切换6轴模式,这样是不是可以尽可能的少摔机,希望大佬们帮助解答,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佬们能帮忙全面介绍下这机子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
可以,随便切,最多手动调整点螺距。
优缺点自己搜吧。

网友B:
可以,定速一块切回来

网友C:
倒飞状态下切换的话那你只能倒着落地了

楼主:
只是想着3D一旦不问可以向6D求救,减少摔机损失,小金库不富裕啊

网友D:
飞模拟器连3d 比飞小110效果好,110没必要练3d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E:
3d炸机是瞬间的事,老手都反应不过来,新手就算了,现在貌似飞控有这种功能的,不过也是吹的多

网友F:
如果没有一面倒飞基础直接用110练习第一个面倒飞会比较考验毅力,我是炸了无数架次450/470练成倒飞对头然后其他面用K110/120

网友G:
这种小机炸鸡不用救,因为根本没有反应时间,基本上是秒拍地上,提前切熄火就行了
要是520以上倒还能反应一下

网友H:
110只要不是水泥地,摔不了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