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刮研,90度需要怎么刮,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2022-09-30):
自制一台铸铁小cnc,立柱安装面和导轨面是相对90度平行的,怎么如何刮研

网友A:
大理石直角尺

网友B:
请问楼主可以留个方式,交流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可以留个方式,交流下么
zq2020zy 我的weixin

网友C:
我是用大理石角尺外加0.01厚间隙片,当然还需要一块大理石平板。

网友D:
90度的物理定义上是180度的一半,所以90度的原始基准来源于平行度,其他角度值的数学来源和检测方法的结合尚不明确。
你需要使用一个四方的尺字(和一个平板作参考)先刮出两个平行面,然后再用一节小圆柱参考国标里面检定90度的方法来上下翻转平行面检定第三边的角度(实际上是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检定距离,JJG1046-2008里面有图),当然在检定直角的时候请连续保证第三个面的直线度(平面度),祝你好运。

网友E:
你需要的其实是测量直角的方式。
国外比较流行的方法,需要器材:标准平板,直角基准,杠杆表,划针盘等夹持工具。划针盘前端应打磨为弧形或直接固定一颗圆球。
测量方式:
1. 将直角基准垂直放置在平板上;
2. 将测表夹持在所需高度;
3. 将划针盘前沿抵紧基准,读取测表到直角基准面的距离。由于划针盘前沿为弧形,因此摆动划针盘时测表读数会有一最大值,取该值为读数;
4. 将待测工件垂直放置在平板上;
5. 以第 3 步同样的方式读取数值。当读值与 3 相同时即可认为工件的垂直度与基准相当。

网友D:
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是刮研直角尺。
您这个需求其实不是直角测量,应该是三轴的垂直度测量,不用在意立柱部分安装面和导轨面的90度,直接装好之后用一个方尺或者圆柱角尺作为基准放置到工作台上对基准面打表,这里立柱方向有两个正交的垂直度需要兼顾,所以圆柱角尺要方便一些

网友(2022-11-24):
200块 买把铸铁那种 宽一点的角尺 凑合刮以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