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700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2-10-02):
手头上有一颗奥地利的电机  4730hs-510kv的 请问这颗电机装在raw700上  动力会不会低呢  电机齿的话是不是要配的大一些   电调用k200  不知道兼容性方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4530,4535的电机本来就是用来飞700机型的。至于动力够不够就看你怎样飞了。只要机子不是很重,动力都是应该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30,4535的电机本来就是用来飞700机型的。至于动力够不够就看你怎样飞了。只要机子不是很重,动力都是应 ...

感谢回复 我看raw700说明书上面写的 550kv的电机用21-22T的小齿  我这个510kv的话 估计小齿的T数要增加一点了

网友B:
这电机是我见过最好的电机之一了。听说是奥地利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我见过最好的电机之一了。听说是奥地利生产的

没错 奥地利省 江阴市生产
价格的百分之八十为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 奥地利省 江阴市生产
价格的百分之八十为智商税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 奥地利省 江阴市生产
价格的百分之八十为智商税

这么神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 奥地利省 江阴市生产
价格的百分之八十为智商税

江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是我见过最好的电机之一了。听说是奥地利生产的

这不新越的电机吗?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