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 neo使用第三方遥控器的说明

楼主(2022-10-03):
背景:江湖传言vbct失控常有,修飞机又是巨大的痛苦和精神折磨,非常馋vbar neo的救机功能,而且mikado为了迫使大家买vbct,有封印了蓝牙外接,虽然vbct号称可以蹭飞机飞,但飞机我相信没有模友愿意蹭飞,因为炸鸡维修以及一系列的后续,使得vbct的这种功能对广大模友而言,其实是鸡肋,而且vbct做工拉跨,又缺货(主要还是因为穷),而所谓调参可以有电脑调,用好bank功能,对于测试参数很容易,对广大的90%以上的模友而言,飞机参数其实也调不了多少的,拿出我的老旧的IX12,选择地平线是因为世派的控是欧美世界的主流控,而且国内的DSMX卫星又便宜的很,自从10年买入DX8,地平线的控我一直是有好感的,从没遇到所谓的失控,但搜遍网络,没有第三方的控配vbar neo的说明,自己在vbar 的官网研究,因为英语水平菜,很多内容也是似而非,核心关键在于vbar neo放弃了油门通道的概念,使得很多问题相当复杂化,但是理解了其实也很容易。下面是一些关键问题:
1,必须使用DSMX卫星并使用11ms对频,如果你使用DSM2或者DSMX 22ms对频,救机模式恐怕有问题。
2,在vbar neo的系统里,额外需要建立一个通道,负责马达的停止=stop,怠速=IDLE,启动=run,分别对应通道的0-50%-100%或者-100%,0%,100%,需要一个三段式的开关,从stop切换到run,是有个缓启动的过程的,从run切换到idle,再从idle切换到run是立刻加速的,没有缓启动的,mikado搞出这玩意主要目的是为了熄火降落服务的,切了idle玩熄火降落,如果玩砸了,可以反悔。
3,传统概念的油门使用:也可以用电调的ESC线插入vbar neo的AUX3接口,然后在vbar neo设置的gov I菜单选择external ESC gov ,接着按下reset to EXternal,接着就是传统概念的油门通道玩法了,不展开了。
4,vbar 定速的玩法:电调的ESC线插入vbar neo的esc借口,vbar neo设置的gov I菜单选择vbar electric governor,点击reset to ELECTRIC,然后在gov II菜单throttle servo adjustment点击on,前面的红钩会打起,设置好油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通过把螺距摇杆推到最低和最高,分别对应-100%和100%,断飞机电,油门摇杆最高点通电,同时确保马达控制通道位于stop,校正好电调的油门行程,再次进入gov II菜单,throttle servo adjustment点击off,完成设置,接下来是点击gov II的博士帽,算好飞机的齿比,了解电机的磁极数,齿比填入govII 菜单的gear Ratio,磁极数除以2填入sensor configuration,比如10磁极电机,则填5。
5,接下来,控上设置好一个通道,用于切换bank1,bank2,bank3,一般用卫星的话,默认的通道就是传统意义的油门通道,所以在控的飞行模式开关nomal stunt1,stunt2三种模式分别选择0%,50%,100%,切换这个开关确保vbar neo设置菜单首页能看到顺利切换bank1-3,这个时候重点来了,直接在设置页面主页中的governor菜单中的requested栏目中敲入旋翼头转速,比如2000,2500,3000等等,bank1,bank2,bank3分别设置不同即可。
6,先遥控机开机,确保马达通道开关位于stop位置,飞机上电,等vbar neo自检结束,直接马达通道开关切到run位置,就可以爽飞了,用飞行模式开关切换bank1-3的3组参数,包含3组参数不同的旋翼头转速,所以,没有传统意义的nomal模式了,三种模式均是定速模式。
总结,mikado背弃传统,放弃了油门通道,搞这么个玩意,靠的是现代多通道遥控技术的进步,效率是低下的,原先一个油门通道能干好的事,它非得拆成两个通道玩,但我等馋他家的三轴技术和救机,不得不接受。
希望对后来的模友有帮助!

网友:
如果想自己控上设置油门曲线的话,可以在陀螺仪的通道设置里面把油门通道映射到AUX3口,电调信号线插在NEO的AUX3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不用vbc/vbct设置neo好复杂,反之好简单。

网友:
针对失控问题:1,别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场地飞;2,保证陀螺仪供电电压稳定没有大的波动(4-5V那种);3,天线摆放位置要适当,建议成空间90°或180°

对于调参,每个人都想要尽可能把机器调整到适合自己的手感,此时就体现出VBCT调参的便利性,VBCT还可以存储设置,不同的场地,风格需要套用的参数直接从遥控器调出来,方便且效率高。

实时模型震动显示,能帮助你很快的完成判断传动系统的问题和排震

如果配有好盈或天蝎星还可以回传,飞行结束后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观察分析,并且回传数据在遥控器联网时还可以上传云端,直接显示每组电池的电量消耗量,电流,最低电压等数据。

总之,用了才知道。

楼主:
现在北美陀螺用户量第一的是金脑2

网友:
我是直接把电调信号线插到接收机第三通道使用的。避开NEO的参与。

网友(2022-12-13):
谢谢大哥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