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分享一个30e的改装小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2022-10-03):
不用每次都插拔副翼舵机连接线,延长插头使用寿命,避免低级错误。(好几次一边聊天一边装机忘记插副翼导致炸鸡)
再不用每次拧翼尖小翼的4颗螺丝,一劳永逸(懒!)。
再不担心忘记带机翼或者碳杆之类的糗事(我都干过)。
稍作改动适用所有的对插机翼,当然50e以上不建议这么干,对于大机还是要有足够的尊重!

其实用水管卡更方便,我这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网友A:
很不错的主意。
楼主可以分享详细的改装方法吗?比如用碳钎维管?如何固定,定位等。

网友:
减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主意。
楼主可以分享详细的改装方法吗?比如用碳钎维管?如何固定,定位等。

炸掉的30e机身碳管分成4段,高度正好。其中两段用泡沫胶粘在机翼根部,位置随意,只要能顺利插进机身就行。翼尖小翼正好可以搭在水平尾翼上。

网友:
偶遇攀枝花摩友的贴!

楼主:
幸会幸会,平时在哪玩啊

网友(2023-05-31):
这办法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