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几架F1N玩玩,请教高抛调整方法

楼主(2022-10-03):
学校禁 飞遥控,最近开始玩自由飞,照着老外的图纸做了几架手掷。

这几架平抛都不错,但高抛就不太能改出,缓慢横滚坠地。在此向大家请教原因及改进方法。

这架不错,在屋里测试,改出不错。
另外,分享一个做尾翼时找对称的方法:做2份,反过来叠一起,修到一致,就是对称的。

网友A:
转发高抛技巧:机身向一侧滖转一定角度出手,将机翼的部分升力转化为飞机转向时的向心力。不过此法我自己也还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高抛技巧:机身向一侧滖转一定角度出手,将机翼的部分升力转化为飞机转向时的向心力。不过此法我自己也 ...

我就是这么调的,新做的这架可以改出,第一张图里的都改不出,我猜是垂尾太大。但这都是按图纸做的,怀疑1)重量和设计的差距太大,进而导致转动惯量太大,需要加大上反角才能匹配 2)机翼做扭了,或者扭转角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高抛技巧:机身向一侧滖转一定角度出手,将机翼的部分升力转化为飞机转向时的向心力。不过此法我自己也 ...

这几天讨论了一下,也可能是两边机翼翼型不一样,薄厚不均,弯度不同之类的。之前一直忽视这个,看来下次需要更仔细地打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发高抛技巧:机身向一侧滖转一定角度出手,将机翼的部分升力转化为飞机转向时的向心力。不过此法我自己也 ...

这几天调出来了。上反要大一点,严格按图纸来。重心约40%。出手时滚转的角度与方向需要尝试,每架飞机不一样。改出方向一侧机翼的弯度做大一点(更弯),就容易改出。
转发别人的话:扭转机翼一端,加大其迎角,使之提前失速下沉,带动整机侧倾,盘旋改出。

楼主(2022-12-30):
前段时间又做了几架。同学做的几架也很不错。
调出高抛了,重点还是舵面和重心的配合。特别是方向舵、翼尖和重心。改出一侧翼尖加好扭,另一侧,在飞机改出后俯冲时,可以加点坏扭;如果这样还是俯冲,升降舵再加点拉杆。调升降舵也会影响爬升,调翼尖不会。见:
在教室可以改出,更高的地方还没试过。场地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