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黄铜齿轮泵,130电机大小

楼主(2022-10-04):
电机用的1104,齿轮是0.5模8齿(玩具车齿轮,自己车掉倒角),电调用的之前直机的尾电调,电池2s。

目的用来替换之前加油的针筒(汽油腐蚀针筒里面的橡胶)。

调试了很久,之前齿车床上车短,感觉两个齿轮一样高,结果差距接近0.02MM,缸体高度比高的那个齿轮还高0.02MM多一点,导致吸力很小,没有灌水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高于水面1到2厘米,才能把水吸上去。缸体里面有水了以后,出水口也没有喷射的感觉。最后采用全手工打磨,两个齿轮的高度差控制到了0.001MM,缸体比齿轮高0.008MM。现在靠自己的力量,在10多公分高的瓶口,可以把油吸上去了。

外壳零件,依次是中间隔板,底盖,外壳,隔板是防止电机磨到线

最后一个图,最左边1.0版本,缸体和缸底一体,结果电机固定位置孔没打准。中间2.0版本,思路改成上盖,缸体,缸底3部分,哪个没弄好,单独弄哪个,结果中间缸体,铣的时候走刀快了,内壁坏了。右边3.0版本,所有都很完美,装配的时候发现两个齿轮的间距多了1MM,咬合不到。。。。。本来都想放弃了,咬咬牙,做了4.0版本。。。

网友A:
lz密封圈是用的氟胶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密封圈是用的氟胶圈吗

还没搞懂怎么做密封,这个电机太小了,稍微有点摩擦就启动困难,装配的时候都是合上盖子,转起来,一边调整,一边拧螺丝的,稍微一边多点力,或者壳子有几个丝的位移,转起来就很难受或者停转。目前抽水有点漏,抽油还能接受,短时间就浸点出来,不会滴

网友B:
齿轮泵?给油用的?不多。就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泵?给油用的?不多。就多问

嗯,主要是想从摩托车里面抽油出来,和给模型加油

网友:
比我做的还小!!

网友C:
这个能不能做鱼缸泵?

网友D:
能不能给洗澡水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洗澡水加压

两MM大小的出水口,绿豆大小的齿轮,要把洗澡水管子装满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不能做鱼缸泵?

没有鱼缸流量只有300多ml每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鱼缸流量只有300多ml每分钟

鱼缸用应该不错,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