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调

楼主(2022-10-05):
大佬们直升机和固定翼电调不同吗,直升机电调就好盈一家呦,还有推荐吗

网友A:
进口的也有 什么天蝎星 K牌等等,直升机的主要是带定速和缓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也有 什么天蝎星 K牌等等,直升机的主要是带定速和缓启

好的,大佬谢谢

网友B:
直升机可以飞固定翼,固定翼电调飞直升机不爽

网友C:
德国的Kontronik和YGE目前看算比较高端的电调。K直升机用的比较多,属于直升机顶级货。YGE在直升机和固定翼上表现都不错,价格也比K便宜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的Kontronik和YGE目前看算比较高端的电调。K直升机用的比较多,属于直升机顶级货。YGE在直升机和固定翼 ...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可以飞固定翼,固定翼电调飞直升机不爽

对,术业有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