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调

楼主(2022-10-05):
大佬们直升机和固定翼电调不同吗,直升机电调就好盈一家呦,

网友A:
比较多的还是好盈 天蝎星 凤凰好像不是很多了

网友B:
还有尊贵的K,除了贵,最好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多的还是好盈 天蝎星 凤凰好像不是很多了

天蝎的是通用的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尊贵的K,除了贵,最好的电调

K的全名是啥我去搜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K的全名是啥我去搜搜

KONTRONIK KOSMIK

网友C:
直升机和固定翼的,玩得专业的,都是不一样的。直升机电调一般都是定速电调,用固定翼飞电调也能飞直升机,就是会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和固定翼的,玩得专业的,都是不一样的。直升机电调一般都是定速电调,用固定翼飞电调也能飞直升机, ...

还是的用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