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惨炸

楼主(2022-10-05):
飞了2个月,一直是切了熄火炸草地,毫发无损,结果昨天飞航线,用的电池没法带头罩,飞远了看不清,下意识收了油,结果忘了是3d模式,运气也不好,周边都是草就炸机的地方没草,高度不到2米,直接损失  中联  大桨夹 摇臂,金属件都变形了。m1虽然好飞,大炸一次代价不小

网友:
运气不好,我也炸了好多次都是草地,三轴居然没有坏过

网友A:
m2唯一一次炸鸡是3d高速撞电线杆,花了5、600的配件才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唯一一次炸鸡是3d高速撞电线杆,花了5、600的配件才修好。

配件大概200,修好能恢复如初吗,我的主轴直接炸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大概200,修好能恢复如初吗,我的主轴直接炸断了

只要是坏的地方就换,我连尾电机和侧板都换了,没事,基本上就是全新的了

网友:
直升机一般都有一个熄火键,我们以前遇到紧急情况都按这个键,你要习惯用熄火开关

网友:
炸的损失大不大,就看你会不会及时熄火。同样m1,平时都是在草地上飞的。这次国庆在地下室飞航道,手贱突然想小翻一下,竟然鬼使神差的没有切3d,直接翻过来没动力掉下来,水泥地上仅仅桨叶刮花,其他没有损失。
继续起飞,这次切了3d,翻过来。错误估计了地下室的宽度,在撞墙前拉了回来,但是高度拉太高怕触顶顺手切熄火,从6米高度掉水泥地上,仅仅机壳损坏。

2次水泥地,事后检查,仅仅坏了大奖和机壳。

网友B(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

2C只能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