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右舵回弹问题。

楼主(2022-10-06):
为什么kbar总是打右舵有回弹,而左舵确锁的很好,调整停止A和B都没效果。有大佬能调好的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1、增大尾桨中立点夹角。
2、把尾旋翼自动微调打开
3、试飞的时候左右方向舵打满、自旋2 3圈然后急停,多来几次就没回弹了。我飞tg520 其它机型试一下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右舵回弹说明推力不够

网友C:
刚收了台带MB陀螺仪的470,开始尾巴抖得不行,后来看了看说明书,旋钮调了一下,然后发射机Gyro感度调到25%,尾巴一条棍,MB的尾巴锁尾很厉害,真不是吹了,第一次用MB,原本还打算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