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什么飞控支持鱼鹰固件?

楼主(2022-10-06):
带着固定翼去丽水山里旅游,结果没找到一块固定翼起降的平地,必须要解决固定翼垂直起降的问题,想到了老美的鱼鹰,飞机可以做,不知道什么飞控固件支持鱼鹰模式的?有知道的小伙伴吗?我想到的是用两块飞控,一块负责垂直起降,另外一块刷固定翼模式,有了高度后切换

网友A:
kk2.15 让卖家刷OpenAero VTOL固件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ransitional-mixers-(perfect-for-VTOLs)

网友B:
换个办法,装个降落伞岂不是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办法,装个降落伞岂不是更省事

考虑过,山顶风大,一阵风吹来,飞机吹到山谷里拿不回来,风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2.15 让卖家刷OpenAero VTOL固件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1972686-OpenAeroV ...

kk飞控现在还没淘汰?能返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k飞控现在还没淘汰?能返航吗?

不能返航 只能全自稳 半自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kk飞控现在还没淘汰?能返航吗?

可以这样
1.调整天线,使得对头飞行时信号强于对尾,调整图传功率,使得图传距离明显小于RC距离,例如图传花屏时RC rssi仍有90%以上
2.拉距离时首先丢失图传信号
3.操纵飞机转弯或悬停自旋,使得机头朝向自己,此时信号最强,图传恢复
4.看图传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返航 只能全自稳 半自稳

不能返航,意义不大,我经常飞远航的,不能返航,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
1.调整天线,使得对头飞行时信号强于对尾,调整图传功率,使得图传距离明显小于RC距离,例如图 ...

你的方法我测试过的,两公里范围内都没问题,我那固定翼经常飞几十公里的,有时候遥控信号丢了,图传信号还在呢,感觉不怎么靠谱,还是谢谢你给的几点建议

网友:
改3轴垂起呗,这对你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
不行就做Y3倾转,刚好肥翁也能做,F4V3飞控或者司南fast飞控都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