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条3米CAT,预计速度30-50

楼主(2022-10-06):
看看要用什么电机,多大的桨

网友:
这种尺寸上油动更好了吧。不然那个电设电池贵得有点吓人哦。

网友A:
搞这么大为了上人吗?否则没必要,电子设备成本也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大为了上人吗?否则没必要,电子设备成本也是很大的

上人的,电池有一组宁德72V50AH,控制器准备用电动车的,电机和桨还没想好用多大的才行

网友:
用电动车的电设恐怕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人的,电池有一组宁德72V50AH,控制器准备用电动车的,电机和桨还没想好用多大的才行

既然上人的直接买个挂桨机啊

网友B:
这个尺寸上油的更合适,除了声音吵一点别的都是优点,机器可以考虑报废车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上油的更合适,除了声音吵一点别的都是优点,机器可以考虑报废车的发动机

油的太吵了,有个54磅有刷电推,速度太慢了

网友:
这么大肯定是载人的吧

网友:
这么大的,还要30-50的速度,肯定是电老虎,50安时不够玩啊

网友:
这估计电摩的电机都不行吧,我估计得来个汽车得了

网友C:
用个二手的五菱宏光mini电动机,电控3000多元一套,100V20KW,带倒档。有人直接把五菱宏光mini电动车整体搬到船上。加上电推,水陆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二手的五菱宏光mini电动机,电控3000多元一套,100V20KW,带倒档。有人直接把五菱宏光mini电动车整体搬 ...

高手,五菱ev100,ev200的控制器能玩不?只要实现最简单的调速功能和刹车断电(能能量回收更好)就行。
我手里有一个控制器,没玩转

网友(2022-11-14):
小板凳,瓜子,围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