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自己动手解决掉尼龙螺丝的问题

楼主(2022-10-06):
最近入了机架飞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固定座舱盖的尼龙螺丝很容易掉,虽然有人说系绳子的方式,但是也不方便,因为拧螺丝的时候绳子也会一起缠绕上去。
so,DIY了一个办法,挺实用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看图就可以了:
找一个舵机臂,扩孔,把舵臂切平,不然太厚了

棉线缠绕几圈滴502,记得不可太多,用牙签粘一点即可,别把舵臂和螺丝粘一起了。。。

网友:
有更简单的办法,直接把棉线拴螺丝上就行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思路要开放一些,螺丝易丢索性就不用螺丝了寻求更方便快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思路要开放一些,螺丝易丢索性就不用螺丝了寻求更方便快捷的方式

请问用什么方式更便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方式更便捷?

选择磁性足够强的磁吸。

网友:
没看懂舵机臂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呢,就为了拴根绳吗
如果单就是怕螺丝丢,建议把螺丝完全插入木片后在螺丝贴着木片部位缠你那黑线和胶。既不影响转动也不用拴线。那黑线也可以用薄塑料片剪个大小合适的垫片粘上代替。

网友:
直接一个卡簧就行了画蛇添足

网友:
同意六楼办法,薄塑料片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