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飞控相关信息

楼主(2022-10-07):
在车库里找到了一个许久的F3飞控,貌似还是集成OSD的,就琢磨着搞出来装个手抛机也好。但是刷好固件设置好后,有点懵了。地面站显示有3个通道,但是板子上只有一个UART3.
其他两个通道找不到,由于这个飞控太小众了,只能求助广大模友了。求此飞控的详细资料。或者是UART1-2的接口是那个告诉我也行,先谢谢大家了。
我的飞控⬇⬇⬇⬇⬇⬇

我找了一圈资料,都是那种带USB接头的版本,我这个版本是需要接TTL板才能调试的,所以资料几乎没有。
网上的资料都是带USB的那种。

网友A:
有,TXD1(2)/TRD1(2),就是這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TXD1(2)/TRD1(2),就是這兩個
也就是这两个调试OSD和飞控的端口也是UART?

每个接线端子上都有一组TXD1/trd1,那岂不是拥有了5个串口?

网友B:
首先地面站显示几个实际上就有几个物理接口,一个完整的串口是4个引脚,分别为5V,GND,TX和RX,三号口为UART3口你找到了,应该连接接收机,那UART2字样就是2号端口,可以接GPS等设备,F3 SETUP那个就为UART1号口应该开了MSP可以连TTL板把飞控连接到电脑进行调参,虽然无USB口,但连上后起一样的作用,只不过浪费了一个端口,如取消MSP那将因无法与电脑通信而不能进入地面站调参了,那个OSD SETUP的TX和RX个人猜测是用来刷OSD固件的,以前的标准F3并不集成OSD,往往单独刷固件后外挂且与飞控开MSP功能的串口通信,后来集成了,估计你这个是过渡产品,所以有可能这个端口并不属于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地面站显示几个实际上就有几个物理接口,一个完整的串口是4个引脚,分别为5V,GND,TX和RX,三号口为UART3口 ...

回头只能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