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轻型/白菜价练习机700,既妙/550-600改装700方案

楼主(2022-10-08):
        可能有人说,妙600不是一两年前发布的机子,现在买是不是49年入国 jun,我就反正试试,这机子很多人也说有结构问题什么的,容易空中解体。以下正好我有空一一解答。
给大家看一下起飞重量(带电池):3.95kg,4kg内起飞重量的700级,那些说自己700轻的,能飞3D的机子,可以来尝试下,把机子做到4kg内起飞重量,而且可以飞3分半往上       目前转速为1700/1850/2000,2000转用12的螺距很好飞了,非常灵活,甚至感觉给点螺距就窜起来了,所以我习惯还是1700/1850转

       先说一下为什么使用这台机子,我原计划是想搞一台超清的700,作为飞控的载机,整体起飞重量小于4.5kg,电池12s 4500左右,炸鸡成本低,而且改装容易。
那么目前可选的机型的话,我考虑了亚拓系列,kds700,妙600,logo600系列。kds700我有了,改着没意思,反正也就是飞越和冰人件互换嘛(也改过双推),索性就拿亚拓和妙600开刀了。两台我都改了700,并且尝试了杂交,效果不错。
配置:妙600改700[改KDS 700尾管、皮带、拉杆,顺便改了尾旋翼头为亚拓550的和双推,可改妙金属]  起飞重量3.95kg
          蝎子4035 500kv电机,齿轮11t,大齿106t;电调好盈130a opto配好盈BEC(新款10a)
          DEKO 8295三个+嘉迪那个清仓尾舵机(也就是gdw 895,150块很超值),kbar,6303sb接收机
          12s Xcube 4000mah电池(目前最大可选12s 4500电池,需要匹配电池大小才行)

楼主:
改装方法很简单,换尾管、皮带、尾拉杆即可,都换成KDS 700的就行,不贵
两根尾管55,皮带40,拉杆25,改下来才120块,然后记得准备裁几个外径5mm内径4mm长度12mm的毛细铜管,作为桨的转化孔用尾桨推荐使用妙600的金属尾桨套装,或者如果有亚拓550/600/650的尾旋翼也可以使用
动力推荐使用蝎子4035、昭意4035/4225、雷虎4235、亚拓700mx/750mx、嘉迪hf700、k700……均可,电调推荐好盈V4 130A
我电池用12s 4000,这个重量下这个电池容量是够用的,而且相对来说这些700动力对这台4kg的机子来说轻而易举

组装的图之后再放,刚搞完家里比较乱见谅

网友A:
飞700的3D高手们都是想拿到原厂的700就开始暴力3D飞行,哈哈 ,改装飞机的是我们这些技术不行的专门折腾飞机的

网友B:
单项怎么样,飞3D扛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项怎么样,飞3D扛得住吗

没问题,楔形单向的话,比针型强很多倍,他用的内10的楔形单向,绝对扛得住700桨的
官网标称是22nm的扭矩,应该就是持续扭矩,按公式换算就是假如2000转(推荐这个重量不要太高转速)下,4607w功率
而实际上蝎子4035-520的持续功率3729w,还达不到4607w的情况,瞬间就不用说了,没问题的放心飞。
其实主要我还是怕尾管夹持部分,但是实际上情况还行
本来整体机子如果是4.5kg那我肯定不太敢飞暴力的,现在4kg内就随意咯,推重比反正可以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700的3D高手们都是想拿到原厂的700就开始暴力3D飞行,哈哈 ,改装飞机的是我们这些技术不行的专门折腾飞 ...

主要疫情也不方便出去,在家瞎捣鼓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楔形单向的话,比针型强很多倍,他用的内10的楔形单向,绝对扛得住700桨的

我是想拿logo550来改690,担心冰人单项扛不住690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拿logo550来改690,担心冰人单项扛不住690大桨

最好别,那个单向我记得扭力低,但是实际上logo600se就是同款单向。HF1216
logo那里的设计我感觉是有问题的,所以标配是4035 330kv的电机
所以我排除了用亚拓550改700后飞3D的想法,挂载可以,3D还是算了

网友B:
600se太老了,扛不住现在的动力。妙那个单项不能给logo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se太老了,扛不住现在的动力。妙那个单项不能给logo用,纠结。

咸鱼搞个机身吧,logo目前我感觉不如这套妙机身强度高
本来我也想过kds 550改妙这套传动,但我拿到这个机子,开始感觉塑料是不是软踏踏的,组装完的硬度反而很合适,而且上机身还是窄机身设计,我还是相信这个强度的

网友B:
logo550可以改690的双单项和配套第三轴承座,但是这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550可以改690的双单项和配套第三轴承座,但是这价格就上去了

狗6升级690只需要这个吗?   皮带轮和尾皮带轮不再需要升级吗?还有, 520KV 在原有齿比下飞690桨,  动力会不会太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4035吗

楼主:
4035 500kv,我用的11t齿,也就是11/106,差不多80油是2000转左右

网友C:
不错不错,你不折腾,我都不记得有这个机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你不折腾,我都不记得有这个机体了。

这机子作为飞控载机是挺轻,但是相对而言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飞控目前只能用穹人的F7系列,机身内部空间最大支持4200电池日后再重新改侧板吧,包括起落架部分什么的

网友:
装个高脚架。

网友B:
妙有新款侧板,改了电池厂仓和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有新款侧板,改了电池厂仓和脚架

看了下还行,确实不错,加强了一部分,有空我升级下
但是说实话,没原来好看一些?那个起落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还行,确实不错,加强了一部分,有空我升级下
但是说实话,没原来好看一些?那个起落架

买新机的时候和客服说要雪橇脚架版本的,补100多差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新机的时候和客服说要雪橇脚架版本的,补100多差价就可以了。

了解了。下一台到时候炸了就这么搞,反正一炮下去,全机炸了也就最多1000+全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下一台到时候炸了就这么搞,反正一炮下去,全机炸了也就最多1000+全新

楼主有没有计划出个碳身的妙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计划出个碳身的妙700

有机会吧,主要就是机身窄的话,基本就是用亚拓、steam……厂家拼凑了

网友B:
用4725会不会好一点,这么轻,好盈高压100V3或者130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725会不会好一点,这么轻,好盈高压100V3或者130都够用了

放不下,最大42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计划出个碳身的妙700

有没有一种可能,妙本身就有兼容的碳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可能,妙本身就有兼容的碳机身

你说的是飞越的LOGO碳机身吧,那个貌似放不下妙的电机齿和单项大齿盘

网友B:
楼主测试了没,能不能暴力摆,关心单项抗的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了没,能不能暴力摆,关心单项抗的住不

悬停及航线没问题,转速2200飞没问题;单向不用担心,根本不可能单向出事